[华硕]
X450C X450XX 2.0开机不显示 无集显电压维修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12-26):
同行修过没有修好 机子已经是三修机了 一修时说CPU坏了说修了不了要换CPU 客户再找二修最后到我这里  桥也上过BGA了 上电其他主电压都正常就是集显电压没出来 PL8004无电压正常电压应该是0.8V左右在电压
想想这个板载内存坏了集显电压也是不会出来的 那就只能屏蔽板载内存才能用别的内存来试机呀 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  为内存信号选择  R2429移下来到R2426    R2428T移上到R2427  这样子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了   内存槽再上条内存开机显示正常了   显示图片没有拍

网友:
分析到位,图片又标明,值得大家加分

网友:
不跑码?还是掉电?电流变化是啥样?描述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华硕的机器板载内存坏的可多了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问题多,关掉了最好!

网友:
厉害666 ,标注清晰!

ct425180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