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上不了4G 1333 内存挡E1 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7-12-26):
华硕P5G41C-M LX,这板是2代和3代内存的,一共有4个槽。但DDR3槽上不了4G 1333 内存挡E1 有遇到过吗? 上2G 的1333的却是正常的,换过内存试 一样的情况没,BIOS已经刷最新的BIOS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到过,看一下北桥背面的0欧姆有没有坏

网友:
不支持单条4G吧

网友:
不是上不了,你的是单面的内存吧,G41的机器,很多都挑的,用双面的肯定OK

网友:
G41板如果上CPU E5200......要双面1333...上E3200--E3400单面1333

网友:
不知道哦,留住解决了,记得说下。。。。。。。。。。。。。。。。

网友A:
G41主板只支持双面4G,单面4G是不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主板只支持双面4G,单面4G是不支持的。

谢谢,明天找双面4G内存试看,平时都没注意呢

网友B:
板子可能没问题,775芯片组,只能支持一面不大于2g容量的内存,4g必须是双面的才行

网友:
谢谢分享,G41只支持单面不超过2G的内存,要用4G内存必须是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可能没问题,775芯片组,只能支持一面不大于2g容量的内存,4g必须是双面的才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