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REV3.0 CPU没电压

楼主(2017-12-26):
有几块这主板,就差CPU电压不出来,  CPU供电芯片95836.  查到第九脚EN没电压, 我换了第九脚相连的俩个管子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点!!

网友:
EN是谁控制的啊 南桥还是EC啊  没说明白啊

网友:
这板子有图啊 EN如果一直都不出来 查查前面的电压 总线和0.9V 1.8V

网友:
有没有掉电重启现象?这个图纸论坛好多下个一看就知道了。有个饼哥发的95836的引脚定义还有强制出cpu供电的方法,搜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楼主就是牛。。。自己修主板。。。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块板修好了,是324旁的一个管子坏了,不出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