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装不上

楼主(2017-12-26):
HP 的主机,装W7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就是装不上XP,各种方法都试过了,PE装完出显英文就是不进系统

网友A:
进bios “SATA Native Mode” 并将该模式设置为 “Disable”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了  进bios调一下..............

网友:
调一下不行。     就刷刷BIOS试试。 看看行不行。 一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SATA Native Mode” 并将该模式设置为 “Disable”

大神,没找到你说的这一项啊,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