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1U 换主板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12-26):
X501U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求解决  X501U 换主板 键盘错位按F1 会出现字母 很多键都是错位 Delete 变成了上键  换了两块主板一样的状况 键盘换了三四个 也是一样的状况 他原来的键盘 进过水  换代用 换原装的  都是一样的   外接键盘 正常   求解决   在线 求解中

网友A:
ec有可能有问题,你换换试试...............................

网友B:
主板键盘都换了还不行,怎么可能吗,

网友C:
最小化测试,只接主板内存 DC-IN 加键盘开机试一试

网友:
裸机测试一下吧

网友D:
之前遇到触摸板不行,键盘不行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可能有问题,你换换试试...............................

问题 两个主板 不能同样问题啊   都是 淘的   没有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键盘都换了还不行,怎么可能吗,

我就遇到了   我也 郁闷啊  都不知道 咋回事了 换了两个 主板  都一样  包括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化测试,只接主板内存 DC-IN 加键盘开机试一试

裸板 都试了   键盘  还是 一样   外接 键盘  正常

网友:
裸机 测试 过了    电源线  给键盘 外接 显示器  键盘 还是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遇到触摸板不行,键盘不行的参考一下

求 解决

网友E:
把键盘排线取了,测试USB呢,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键盘排线取了,测试USB呢,是什么情况

USB  正常的啊    外接 键盘 也是正常的   头一次 遇到这情况

网友F:
单独键盘不要装在C壳上试
还是主板问题,曾经卖过键盘给客户,也是遇到这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单独键盘不要装在C壳上试
还是主板问题,曾经卖过键盘给客户,也是遇到这现象。

就是单独 测试的  没有装 C壳上面 键盘    最后 客户怎么 弄好的  求解答    我这是 发了两块主板  一样状况  所以 弄的 我也不确定了   裸板 测试 插上内置键盘 一样     外接键盘 都是 正常的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单独 测试的  没有装 C壳上面 键盘    最后 客户怎么 弄好的  求解答    我这是 发了两块主板  一样 ...

最后我的客户就是退货重新订主板解决的

网友:
去掉 触摸板 看 下。。。 还有在系统里面 升级下 官方的BIOS。。。。。。 主板版本号码是不是一样的。。。 主板虽然型号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这个机器有两个型号的,有X501U,和X401U.主板好像能通用,但是14寸和15寸键盘不一样,会出现键盘乱键。解决方法,换X501U的主板,BIOS下面必须显示是X501U,或者直接把BIOS刷成X501U的,应该就可以了。
我的建议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 感谢 解决 键盘 问题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对吧,主板一样的很多,但是bios版本也多,换了键盘也不行肯定还是要考虑主板,交换出来的主板哪有什么新的,都是修好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三星的换屏后出现这种情况,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回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个主板又14寸和15寸的BIOS程序不一样,会造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