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6TD主板自动重启求维护大神

楼主(2017-12-26):
我的电脑玩一玩就自动重启了,重启很慢,黑屏1分多钟偶尔,把所有件更换排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那是华硕的P6TD,有能帮助维修的大神吗?我们本地没有能修的,谢谢了。马化腾70895620,或者站内短信,维修产生的一切费用我出

网友A:
会重启,而且很慢,估计硬盘有问题,你换一个硬盘试试,再或者你看看CPU散热,是不是风扇底下的硅脂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重启,而且很慢,估计硬盘有问题,你换一个硬盘试试,再或者你看看CPU散热,是不是风扇底下的硅脂干了

不是的,仁兄,把所有的东西全换了一遍,最后只有主板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  在查看有无自动重启 识别硬件软件问题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