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wifi后一段时间会自动断开并且一定要重启电脑才能连接(win10)?

楼主(2017-12-26):
笔记本连接wifi后一段时间会自动断开并且一定要重启电脑才能连接(win10),旁边的小伙伴没有没有问题(win10,win7),换了另了另外一个地方,不同wifi,情况依旧出现,感觉自己的笔记本出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wifi断开的时间和频率不一定,有些时候一天都不会断,有些时候10分钟就断。就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反对以上所有答案,知乎不是论坛贴吧,不能回答的问题请不要占楼。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Windows10 系统,在某次更新后发现这个问题,查资料过程中忽然断网,非要重启才能解决,非常恼人。经过一番研究,发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1.打开设备管理器。

2.点击网络适配器。

3.右键点击无线网卡如下图所示:

4.首先在电源管理选项卡将“允许计算机关闭设备以节约电源”复选框打勾去掉。

5.切换至驱动程序选项卡,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6.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7.选择“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

8.分别尝试安装不同驱动程序,点击“下一步”。

9.出现此页面后,请点击右下角Wifi图标尝试连接Wifi。

10.连接成功。

作者:陈嫑嫑
链接:知乎专栏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同忍! @vczh 还不出来解决巨硬的问题。
@微软亚洲研究院 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反映,新版本还没解决!

网友:
注销账户,重新登录就行了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去自己笔记本电脑品牌主页下载无线网卡驱动,将原来的卸载后安装。我的是因为版本太高不太兼容吧,所以下了一个原来win7使用的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如果你试了重新安装无线驱动无效,那你可以试一下把wifi设置成兼容模式,具体操作请google。如果上述方法也没用,那就是因为安装了系统更新,解决方法:
1.回滚到上一个版本,如果你做了系统备份的话。(我的是从os版本 14393.447更新到14393.693出现的这个问题)
2.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驱动没用的

网友:
重新装下驱动试下

网友:
我跟你一样,近段时间才出现这个问题,重装驱动毛用没有。每次断了重连就只显示连接不上,禁用WIFI再开启都不管用,这电脑是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