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索尼不触发

楼主(2017-12-26):
DA0HK5MB6F0  MBX-269版号  索尼大多数 都是同病 放放电 就OK了 可是这个不行 放了还是老样子 ,就是这电压出了问题 +3VPCU EC的待机电压零负 怀疑是不是 休眠开关 坏了 拉低了 这个电压  拿掉 还是一样、最后是一个 小5脚的问题 大家遇到 可以先看看这个 5脚 是否正常

DA0HK5MB6F0 MBX-269.pdf

网友:
ct425180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秒修6666666666666666

ct425180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66666666666666666

昵称坏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ct425180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啊,下次遇到多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5脚是干嘛用的?怎么查到那里的?外观异常?

网友:
楼主这个本待机电流是多少,我有这个板子待机电流0.07

网友A:
这个5脚是干嘛用的?期待有人回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脚是干嘛用的?期待有人回负一下

这个是 线性电压转换 EC的待机电压 可以理解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个小五脚也修出来了,是看了时序图吗?

网友:
发贴不易,必须加分支持!支持,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