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在低于多少摄氏度环境下会出现电池漏电 重启 死机等情况?

楼主(2017-12-26):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寒冷的天气下,iPhone X的OLED屏会出现无反应,甚至死机的情况,称之为“冰冻门”。现在苹果已经开始调查iPhone X的“低温死机 有谁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苹果系列不都是这样吗?我要不是考虑住在西雅图,既不回国冷也不会过热,不然不用WP多半只能用老婆公司发的手机了。
人家参考手册就说了,0-35℃之外的气温不建议使用IpHONE(逃

网友:
互联网时代还能看到拖了一个月才发出来的新闻,不容易

网友:
【借题吐槽下6,X有这问题也不奇怪】
高二会考,当时用的是6P,手机扔在书包里放在考场外面,当天气温大概3度,上午出了考场掏出手机准备给家长打电话,刚一开机就自动关机了,一脸懵逼的跟同学借充电宝,然后发现其他几个同学的iPhone也不行了,瞬间大家一起N脸懵逼……统统变成一块块冰冰凉的板砖,认命了就暖在口袋里出门找家长。

那条路上当天至少有不下2000辆私家车,还有无数仰着脖子等小孩的家长。
一个记不住自己家车牌号的傻子只能把这条路上跟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车都认了一遍驾驶员,整整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我的老父亲…
心好累,腿好累,眼好累。

然后就很奇怪东北人是怎么用iPhone的??
边哈气边用?还是给手机贴个暖宝宝?

——————————————————
评论里有东北朋友讲真有手机暖宝宝这个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噗嗤

网友:
天太冷手放在外面容易冻着,苹果的人性化设计还不够贴心?

网友:
你们大概是没在东北过过冬天。。。

以前上冰刀课,一节课下来,不止苹果,我用过的,三星,华为,小米,魅族,一律都冻关机,室友的vivo也是。
低温状态下手机都很卡,掉电速度也挺快。
不过个人感觉三星和小米这方面稍微好一些。

网友:
难怪俄罗斯的Iphone这么贵

网友:
这不是Apple“自古以来”的通病吗?iPhone还好,MacBook Pro更娇气,有时候我冬天背着电脑出门,回家后要先把Mac放在暖气片上烤一烤才能打开......

====================================================

早上才黑了苹果,中午带着kindle出门,kindle就冻死了。。。拜托这可是北京啊,有这么冷吗?kindle一直都在羽绒服口袋里啊。。。

====================================================

我又想了下,iPhone可能并不比Mac更“抗冻“,只是iPhone一般是贴身放,能沾点体温,比完全放在包里暖和些罢了。。。

网友:
手上的HTC u11天冷的时候电池也直接显示个惊叹号。
不过俺这是东北零下22摄氏度~~~

网友:
4开始就有的毛病,只不过一直没解决罢了。

网友:
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好么,苹果4,5,6都会在过冷或过热的状况下直接黑屏关机,我在冰岛用iphone6 开无人机,都是先在汽车空调热风口把手机烤一烤,然后再下车开无人机。没几分钟手机冰的不行了,就直接自动关机了,第一次遇着这种情况的时候留着飞机在天上飘啊飘!感觉无人机就像脱了缰的萨摩,懵逼的在天上自己也不知道干嘛好!后来自己快没电了自己按导航飞回来的。
前两天第一次用iphoneX飞,已经改善很多了好么!身边的5s,6,遇见冷天全歇菜了,留着我拿着x控制着小飞机在风中摇曳。实测x比之前版本都抗冻多了好么!
这不是啥新鲜事儿了,iphoneX已经表现的很优异了!

对了,你不是手机怕冷么,贴个暖宝宝啊!贴脚用的那种,隔着保护壳贴,要不手机过会儿又会提示温度过高的!温度过高也会关机!

网友:
你们忘了三星对htc干过的事吗?
这一定是韩国人的因矛,苹果怎么可能会犯错?
屏幕好,是苹果棒。屏幕出问题,当然是供应商的锅啦。

大家看看图中最后一段,再想想11.1.2的黑屏门,然后再看看下一张图

最后我再讲个笑话:Ios真稳定。

网友:
这几年的iPhone在低温环境下都不正常。

  • iPhone6,30-40%电量直接关机,放在空调出风口吹一下又能开机了。
  • iPhone6plus,100%电量,一边听播客一边睡觉,定时1小时。早上起床1%电量。

网友:
昨天在加拿大拿着手机看地图,看着看着手机就不行了。。。然后就迷路了

网友:
我老婆苹果6s也是一样,我的z5没问题。

网友:
@墨者奔驰

最新修改
建议以后出iphone伴侣,附带暖宝宝功能~

网友:
iPhone涉及的时候就会有使用温度
iPhone低温出现的无反应卡 等情况
主要根源是电池再低温下供电电流不稳定导致
峰回购峰回购,
以上

网友: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ipad在低温天气无法充电,锂电池性质决定的,低温掉电,热一热就好了。IPx的OLeD屏幕大概也是因为自发光晶体不耐低温的原因所以…

网友:
半数以上手机在中国东北都有相同的反应。

冬天去东北,零下40度,iPhone6还没我的手坚持的时间长。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是大新闻,
后来想想还不是老毛病。
新款一直出,
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希望不会是丧心的围魏救赵之计,
但丧心确实可以用。

网友:
首先,这问题是一个月前的新闻
第二,已经在iOS11.1.2修复(本人在东北零下十度左右的环境中使用也没出现该问题)
第三,这个问题下面一群答非所问的回答有何意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