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8 LA-B843P REV 1.0 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7-12-26):
dell 15-5558 LA-B843P REV 1.0 解决开机慢

dell 15-5558 LA-B843P REV 1.0 解决开机慢.zip

网友:
OK  刷机正常进系统

网友(2018-01-29):
楼主请说明是独显还是集显,说清楚啊

网友:
亲测绝对好用,但是要反复启动几次之后就可以亮机了 ,以后再启动就正常了

网友A(2018-03-08):
我的8声报警,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换过屏也一样

网友B(2018-06-01):
引用 网友A:
我的8声报警,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换过屏也一样

你的8声报警的好没?我这边也有台8声报警无显,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8声报警的好没?我这边也有台8声报警无显,有背光

蛮久了,记不清了,好像没好,可能是板载CPU问题

网友:
希望能好,我i下载一个试试吧,我的暗屏,有可能bios引起

网友(2019-01-31):
此BIOS无法安装独立显卡驱动   、做系统依旧

网友:
验证亮机,放心下载!!

网友(2019-03-09):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先下载了 谢谢

网友:
刷了之后开机但认不到独显,有线网卡也认不到

网友(2019-10-13):
看样子是有BUG的程序

网友:
我的待机大了点 0.06 按开关不触发 头疼

网友(2020-02-25):
这个BIOS正常别的就别下了别的电亮后风扇狂转

网友:
已测试程序是好的 ,,,,开机速度也很快感谢

网友(2021-03-19):
这个程序虽然点亮了,但是,找不到独立显卡。不能用的。

网友(2021-07-23):
这个BIOS可用,但是集显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