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 二极管坏了 ,请问二极管什么型号

楼主(2017-12-26):
红米note3 之前不充电,原因是图上二极管坏了,已经拆掉了,目前功能正常,但是充电比以前慢了很多,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二极管是什么参数的,TB搜什么关键词能买到,想买个二极管换上,谢谢各位前辈了! 我是自己给自己修手机,不专业,希望各位前辈指教!谢谢!图是之前大佬发的,借来用下

网友: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网友A:
这个拆掉后不会影响充电快慢的,查下其他原因吧,这机子充电问题蛮多的。

网友B:
检查下尾插,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尾插也会导致充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掉后不会影响充电快慢的,查下其他原因吧,这机子充电问题蛮多的。

哦哦,好的。我试试看,请问下这个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呢?理工科忍不住问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尾插,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尾插也会导致充电慢

哦哦,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不是很明白这个二极管的作用,请问您可以给简单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