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小6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7-12-26):
苹果小6 有背光无显示,+-5.6正常,应该从哪里查

网友:
先确定手机是正常开机,连接电脑试试,再从显示屏座子 的阻值下手吧,肯定有不对得地方。其实我不会修爱疯。

网友:
有没换个屏试下,然后测座子阻值

网友:
先测量显示座子对地值,排除座子到其他地方断线的可能,然后测量显示芯片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的话,拆显示芯片测量焊盘对地值,都正常的话可以换个显示芯片试下。要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这电池估计都坏了,电池鼓起来了

网友:
先打座子阻值,然后测成像总线的偏执电阻,,

网友:
先换屏,再测显示座的对地阻止,查供电,阻止有问题就排除相应的元件,阻值没有问题再排查u1501

网友:
先测座子的阻值吧,这个可以快速的找到问题

网友:
你一个实地的不会修这个???  正负5.7是显示供电输出的供电输出完后CPU控制背光输出背光电压然后输出显示数据也就是MIPI总线   所以你要考虑MIFI总线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