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6触屏下面一段乱跳,免提可以用,放歌看电影进入耳机模式

楼主(2017-12-26):
自己的iphone6p触屏下面一段不定时乱跳,打电话听筒没声音,免提可以用,放歌看电影进入耳机模式,有时候拿纸巾擦下听筒又可以用,但只是一会

网友:
偶尔充电的时候扬声器又可以用一会

网友:
干个音频看看

网友:
你看看换过尾插排线试下,!!!!!!!!!!!!!!!!!!!!!

网友:
应该是尾插排线和听筒排线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尾插排线试试看,或者是裸板加排线测试,不行就考虑主板

网友:
这个一般是触摸ic的问题,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尾插排线试试看~~~~~~~~~~!!!!!

网友:
先把外配排除了嘛,再不行再搞音频

网友:
先换尾插之后在考虑别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厉害的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差不多情况,有谁知道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