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奇怪问题

楼主(2017-12-26):
版号820-3476-A 插电源待机3.3V一直跳。3.3的PG也跳,EC换了还是一样,机器不上电。谁遇到过
a1502

网友:
你说的是3.42 这个ec待机供电吗?对地值300左右?

网友:
待机3.3不正常,先换下待机芯片吧。

网友:
要是换芯片没用就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有短路的

网友:
记得有A1278的 5V短路也会这样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