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1235TX 板号R18D 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7-12-26):
HP G4  1235TX  板号R18D 无内存复位
内存复位0.24V,刷了几个BIOS,一样电流不跳变。SMBCLK;SMBDTA都有短时间波 停止
求助大家,谢谢
内存1.5有,SPD3V有,0.75有。
EC的LAD0-3都有下拉波

网友A:
检查PM_DRAM_PWRGD信号 和CPU VDDQ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PM_DRAM_PWRGD信号 和CPU VDDQ1.5V

PM_DRAM_PWRGD  1.03V;
VDDQ  CPU     1.5V
都有了

网友:
HM55 的桥 ??????  检查下

网友C:
以前修过一台 是直接 干 HM55 OK 的。。祝你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M_DRAM_PWRGD  1.03V;
VDDQ  CPU     1.5V
都有了

查过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就换个U,打内存AD线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过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就换个U,打内存AD线阻值

谢谢,板载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一台 是直接 干 HM55 OK 的。。祝你好运

寻址到EC了,LAD有波了,干下55,去。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板载U的,

哦 板载U打AD线阻值看看,LPC及SMBUS已经动作,就当挡内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板载U打AD线阻值看看,LPC及SMBUS已经动作,就当挡内存修

已经发现到CPU 的线空了几个脚了,CPU 加焊不行,要重做了。都是热坏的

网友:
搞好了没有,好了说一声啊,加焊hm55吗

网友:
我的主板也出现此情况我的主板也出现此情况我的主板也出现此情况我的主板也出现此情况我的主板也出现此情况

网友D:
楼主,弄好没格尼的情况差不多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弄好没格尼的情况差不多有一台

内存到CPU 的线空了几个脚了
CPU弯了,边上空焊

网友:
重置好了吗?

网友:
没网,摆好球,焊上发现U弯焊接不到,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