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e540机器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7-12-26):
机器板号nm-a161 触发电流到0.17a,
有cpu电压1.7v,

奇怪的是为什么拆掉cpu之后cpu电压还是有?

买回来一样的芯片换了两个上去装不装cpu都不出cpu电压。

求主板高清图片正面反面都要  谢谢
已经修好 谢谢

网友A:
E540 BIOS桥易出问题
CPU有供电1.7V有预供电,不用管他,别动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40 BIOS桥易出问题
CPU有供电1.7V有预供电,不用管他,别动CPU供电芯片

哦哦 bios刷了好几个一样故障,pch也换了还是没有pltrst

网友A:
0.17A查查有无转换电压不出
换个U
查查桥的SYS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7A查查有无转换电压不出
换个U
查查桥的SYS_PWRGD

sys_pwrgd正常 u换了一样 25m晶振有波形 电压都测了 就是没有显卡的电压,转换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7A查查有无转换电压不出
换个U
查查桥的SYS_PWRGD

有qq吗 加你帮忙看看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我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我有个一样的问题

你的那个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别的不知道,这个 板子ME出问题,我是没搞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