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简单修了个故障板

楼主(2017-12-26):
来迅维实地已有两个月,马上就要毕业了。特别感谢迅维的实地老师,一期的张老师、朱老师以及二期的徐老师和万老师。是老师们将我这个主板维修零基础的新手带进了大门。
第一个月主要学习手工和安卓基础,为以后修机打基础,毕竟理论是要和实际结合运用的嘛。
到了第二个月就是学习理论知识了,每天上午理论,下午徐老师有时也会给大家演示修机。
第二期过了A8CPU后就开始修故障板了,我拿到了个故障板上电漏电16MA
触发定电流80MA

连接电脑进入数据线模式进行刷机操作,刷机报错40。再次上电触发测硬盘供电。发现硬盘3V1.8V供电都有唯独缺少1.2V供电,硬盘损坏。

从料板子上拆了个硬盘,硬盘是带胶芯片所以拆除硬盘前应先除胶,我是用旋风220度,风速3,刀片是小飞8号刀片。除胶后 用旋风310度均匀给硬盘加热撬下硬盘,给硬盘和焊盘除胶,并用常温锡加吸锡带拖平焊盘和芯片焊点,然后给芯片植锡,我焊盘处理是用旋风240度,芯片处理是旋风220度慢慢除胶。安装硬盘,先在焊盘上涂一层焊油,对准脚位,旋风310度吹上去。吹上去后立马用风扇散热。
装屏装电池重新刷机,一次就刷过了。

但是刷机全程屏幕是黑的,刷机完成将手机放置强光出发现有显示无背光。

上电测试,电流正常,万用表打直流电压20V档,检测出二极管前段有4V后端无4V,需要更换。
从料板上拆了个二极管换上。故障依旧,继续查。
断电二极管档检测到显示座子第2脚断线

继续查C1530也无对地值,可能是灯控的DI脚断线掉点。

查看灯控时才发现灯控原本就本人干过了,拆下灯控发现果然D1脚断线。对D1脚进行飞线补点。这里要用0.1的线补。本来拍了照的,后来可能误删除了。
重新上电测试,成功亮屏!

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技术很六…………………………

网友A:
楼主 你换了拆机硬盘刷机能过了吗,我6s换了拆机盘,没写资料,怎么刷不过报5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换了拆机硬盘刷机能过了吗,我6s换了拆机盘,没写资料,怎么刷不过报53

6S要解绑WIFI 要测试架,装屏装指纹刷机,接着看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6S要解绑WIFI 要测试架,装屏装指纹刷机,接着看报错

一定要解绑吗?指纹坏了,听他们有人说不写资料可以刷过去,只是激活不了,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

网友:
我好像只能看看,不会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