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50TI-2GD5 核心电压问题修复

楼主(2017-12-26):
故障现象:显存0V 核心0.7V 不正常
PWM:UP1608TK 状态:“12VA 12VB 5V正常 EN3.3正常  VIDSEL 3.3正常  PWM下管驱动10V 上管驱动只有0.9  正常上管驱动是 2V左右”
所以我认为可能是PWM本身问题或者是调压部件出了问题,检查VID电阻部分没有问题,用的是VR11.X模式,边上有个S74的东西我察觉,因为以前修过类似显卡,判断该芯片应该是一个调压芯片,N卡从GT240开始就可以通过核心去动态调整GPU电压了,另外一个特点是当用烙铁或者是风枪对着这个小东西加热后电压就正常了,但是如果一旦过段时间冷却,电压又会回到0.6-0.7V,无法驱动显存出电压,所以高度怀疑这个东西出问题,换了一个后显卡冷却后果然电压变成1.05V核心电压显存电压 出来 显卡 也正常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和具体的电路图是如何的,但是我只知道跟主板内存调压电路类似,但是S74这个型号不知道具体什么型号网上找了也没有,毕竟用的一张好卡拆换的,还需要买一个,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网友:
像是UP6262,这个东西在动态调压上用得很多,由SMB总线控制的

网友:
估计是UP6262之类的,但话说这种东西一般拆了不装也行呀。你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拆掉不要的   ,

网友:
拆了不装是不行的, 现在GT7系列卡都是自动调压了 拆了试过了  ,没电压出来

网友:
经过试验:1.根据回帖朋友说拆掉S74 8脚芯片后 GPU供电 0V,安装好后是1.05V。
                2.使用UP6262,代码是S26的芯片替代S74后发现GPU供电依然是0V,换回S74电压1.05V,所以肯定S74不是                  UP6262应该是更高级的调压芯片

网友A:
芯片型号是UP1815P,论坛搜一下就可以看到饼哥传的PDF芯片图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修显卡又多了一点思路。不用盲目干芯片干核心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种卡修的少下次有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是UP1815P,论坛搜一下就可以看到饼哥传的PDF芯片图纸。

万分感谢我昨天找了一个晚上没找到型号,还是兄弟热心感谢,感谢。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技术棒棒的 厉害学习了 以后多分享下

网友(2018-02-26):
好技术啊

网友:
没2下就搞好了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2018-04-16):
别在意那些细节 修好为原则

网友:
来学习的,显卡修得还不多

网友:
感谢分享,显卡还没试过,有机会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