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未上路,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楼主(2017-12-26):
  今天师傅给我一块联想的板子,接电源显示没有电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也没有3V,5V,但是打开图纸以后不知道怎么去查,求大神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是1151cpu联想机的通电时续图

网友B:
让你修什么问题?加电有无电流?开机是否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修什么问题?加电有无电流?开机是否大电流?

不开机,接电源没有反应,待机电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151cpu联想机的通电时续图

谢谢

网友C:
这问题发的这么笼统,怎么回答,先量保护隔离过了吗,一点点往前修修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发的这么笼统,怎么回答,先量保护隔离过了吗,一点点往前修修呀

是不是只要上管有19V就算是过了保护隔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要上管有19V就算是过了保护隔离了?

是的,再查为什么不出3.5V  ,查条件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再查为什么不出3.5V  ,查条件兄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