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Z97 deluxe主板启动故障

楼主(2017-12-26):
一块Z97 deluxe主板最几天出现断开市电大概10小时后,电脑时间会比正常时间慢上几个小时,一直到到昨天发现送电后,主板只带灯亮,按了开关启动,主板不启动,CPU风扇和DEBUG灯无反映。然而等待5-10分钟左右,电脑会自己启动。启动成功后后电脑一切正常。
电源绿线电压4.6V。更换过电源,依旧上述现象。
大佬们请问这个故障是发生在哪儿。自己能否解决?

网友:
论坛的大佬们呢,解决好了的发100红包

网友A:
用示波器打32.768(弯角晶振)不能量测直接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32.768(弯角晶振)不能量测直接换一个

大佬。这个自己可以动手换吗?32.768这个是圆柱体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自己可以动手换吗?32.768这个是圆柱体的撒?

就是那个园的脚是弯的那个你接上电源按看见健的同时用手摸它的脚如果能通电就九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