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工具(万用表笔)

楼主(2017-12-26):
玩具弹簧一条,玩具车轮主轴一条!

把弹簧剪一下,把主轴剪适合长度!
把剪下来的弹簧一端卷曲起来,
然后把弹簧卷曲一端,插入主轴里,用钳子夹紧!

完成!

网友:
表笔DIY 各有花招

网友A:
你这不是一般的难看,看我的

配件:1、台式机电源硬盘接口头,取出2个(材料下图)

2:不锈钢钢条,磨尖。(材料下图)

3、铜丝(材料网线剥皮)

用铜丝把磨好的钢针和电源接口绕在一起再上锡一气呵成!让我喘口气。。。。

网友:
打孔,锡焊,可换针。针四五年没换过,镀层都磨掉了。

网友:
表笔打孔 加 缝衣针 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一般的难看,看我的

钢针用缝衣针就行了,想要粗的就买粗的,自己磨多费事。

网友(点评):
缝衣针有缺点:生锈,易断,还会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一般的难看,看我的

还有就是建议用黑色的热缩管,黑色比较诱惑。

网友(点评):
哈哈哈,有寓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一般的难看,看我的

说我的缝衣针容易弯,我看了下果然不直,就用钳子掰直,果然容易断,我用了四五年都没断,你赔我

网友(点评):
哈哈,这赖不到我身上,这锅我不背。。

网友:
钢针用缝衣针就行了,想要粗的就买粗的,自己磨多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