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40 d6 版号DA0QL6MB8F0 VER F 电流到1.22A 不过内存。。

楼主(2017-12-26):
神舟HP640 d6  版号DA0QL6MB8F0 VER F  电流到1.22A 不过内存。。 上不上内存 电流都基本一样。。。刷过BIOS 也一样,T4400的COU,手上没CPU换试,不是U 电流0.7A左右不掉电。 BIOS 也检测不到跳变点波。。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你这台是什么现象?电流到多少?

网友B:
那你可以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波形啊,看看有几次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波形啊,看看有几次方波

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波形  没波形 可能还没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