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大短维修

楼主(2017-12-26):
型号:联想X201I
故障:大短
拆机后发现有明显烧的痕迹,是VIN给CPU供电的位置,这里的电容被击穿了。电容位置图:

看了下图纸

直接把这里的电容全部都拆掉,后测量还是短,也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烧的,又查了其他几处VIN的去处,也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后来把R46给割断了,此时不短路了,看了下这里的元气件已经被我拆的没有什么了,后来把上管的焊盘清理后发现了这个:
好像有一丝的不对劲,慢慢剥开发现了倪端:

原来是上管焊盘的低层烧通了,这家伙烧的不轻呀。看图:

: 把这一层的铜皮全部都剥开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 把这一层的铜皮全部都剥开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上电之前量了一下上管的G极,和S极间的阻值,不对劲只有30多,看来3212也挂了,找一个3212装上后G\S的阻值正常了,然后开始上电,电流一路跑到0.45几的时候就停了,怎么回事?这个电流还没过CPU呢,是不是芯片焊的有问题,看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怎么还不开机呢,突然想起来了,之前被我割开在R46还没有连上呢,肯定不会开机了,把R46连好后开机电流一路小跑直到亮屏,至此维修结束,此机修复,上一张亮机图:

发贴也不易,还请各位看官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
胆大心细,手艺精湛。这内层烧短了,也能修。

网友A:
厉害啊,加分鼓励了

网友B:
很好的哦。加分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C:
这没烧到内层板吧,不然没这么容易修复。

网友:
修好觉得心里特别有成就感,客户要是看着觉得咱们得多牛掰

网友D:
楼主厉害了,,学习了,果断加分

网友:
大神啊这是

网友:
牛B这种短路要细心才观察的到 处理的也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加分鼓励了

谢谢你的鼓励,我会再接再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哦。加分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更努力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没烧到内层板吧,不然没这么容易修复。

是的,这只是烧到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学习了,果断加分

谢谢加分,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向你们老司机学习呢。

网友:
我是小小白,以后还得多向你们老司机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加分,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向你们老司机学习呢。

谈不上是老司机,这个都是要互相学习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