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不定时掉电的秒杀之作

楼主(2017-12-27):
这个机器可能修出来灵感了,不 是吹牛,是真心的秒杀,所以秒杀,就是在第一时间可以判定故障点,以及能分析出原因的案例,叫作秒杀,应该是在一周前吧
我想,HP G42  板号AX1  这个机器大家一定不陌生,因为这个机器很多都没有修出来的,现在I系列的机器,特别是一代机,不定时掉电的最闹心了
好了,不说这些没用的了,先说案例
此机拿来时,客户说是进入开机滚动条时,掉电,进BIOS掉电的频率极少,以下是我的思路,以及方法
在滚动条掉电时,一般让人想到了硬盘的模式调节问题,,但在BIOS里掉电,当时我第一联想到的就是温度,在排除散热愿因之后,第一点让我联想到的就是温控,当然,此机不少人,都会把温控IC U6取掉,但是取掉温控,乞不是显卡这块没有了温度保护了吗,以后坏的时候,不就是坏掉显卡了吗,而我没有,而是测了一下2脚VGATHRM+  ,3脚VGATHRM-的阻值,正常应该在500欧左右,但此阻值,有一个脚为无穷大,为了断定是不是因为温控这部分起的掉电,故取掉U6再次开机,没错,不掉电了,可以断定了,,既然是无穷大,一定是显卡那边此VGATHRM-信号虚汗导致掉电的,故换掉显卡,为什么不是加焊呢,因为之前也修过一个G42,就是加焊,此机加焊之后,返修是极高的,所以没有加焊,直接换掉OK完美解决!

能加分的给老弟加个加个分   谢谢!

网友:
开机就掉电,或者亮机掉电,抑或进系统掉电都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严重怀疑是不是原创?好久之前就看到过这种帖子

网友:
换显卡,关键是客户肯不肯接受价格,如果客户只愿意花150-200修修的话,只能是去掉温控芯片哇!直接简单。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很多 不过大部分就是显卡通病

网友:
楼主很负责人,维修追求完美,就应该这样,在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