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认硬盘之打酱油维修

楼主(2017-12-27):
昨天接到个dell1440的机子,客户说不认硬盘和光驱,板号那什么忘记了  搜索图纸为 4BK13,开机确实不认硬盘,bios下未发现有硬盘,拆机后先上电测量硬盘口的供电,
+3v和+5Vrun电压均有,供电正常,然后就是打南桥到接口的总线阻抗,336欧左右,也未发现异常,就剩下偏置电阻和时钟部分没查过了,先测量偏置电阻,r1806电阻阻值为24.9欧,实测25.3,属于正常范围的吧,但是实际测量电压两端均为0V,将偏置电阻移开后开路测试,连接南桥一端有0.8V左右,也不能完全肯定不是这里引起的,总之是心里有疑问,那就测试南桥SATA部分的时钟吧,中间由rn709排阻连接,实际上板子上此处没有装元器件的,那就直接测试时钟芯片的28 29pin,示波器上出现了波形,看到这里心里也没底了,难道真是偏置电阻连接南桥那端没电压造成的,南桥么???
难道真的要干桥么,哎,看到论坛里很多干桥好的,我也侥幸下吧,今天早上到了后,把桥取下,重新找了个IBM的南桥植上,做好,心里在祈祷着,打了南桥周边阻抗没有出现短路,可以上电触发,就上硬盘,结果,涛声依旧,显示未识别接入硬盘。顿时天黑了下来
此时可以肯定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最后没办法了,只好重新打南桥电容到接口的连接是否OK,均无异常,供电前面也测量过无异常,偏置电阻也不去考虑了,就剩下时钟部分了,测试时钟到接口通否时,发现时钟芯片28脚连接到排阻一端正常,到排阻另一端断线,心里暗喜,难道就是这里造成的么??找了很久漆包线没找到,就用吸锡带截了点线连上,
上硬盘测机,没有出现未识别硬盘接入错误,bios下能识别到硬盘,
哈哈,问题终于解决了,心里的石头落下了,装好等客户来取了,
第一次发帖子忘了拍照片了,还望大家见谅,不知道怎么排版,希望没把大家累着,上图

大哥们加个分     饼哥能不能上个原创!!!!!!

网友:
不是波形正常吗?断线为啥还有信号过来?

网友: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2019-09-17):
光驱口认不到硬盘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6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