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分享下华为荣耀8打电话不熄屏 接打电话不黑屏的经验

楼主(2017-12-27):
现在的智能机都是接打电话时放在耳边会自动暗屏,离开就亮屏,由于直板触摸屏在接打电话时不熄屏会带来诸多不便,比如长时间通话费电,辐射大,主要原因脸稍微碰下屏幕造成静音 挂断等误触。
  自动熄屏都是前面的距离感应器在控制,同时和感光器在一起,自动感光强度控制屏幕亮度。
很多机器都是换屏的时候丢掉密封黑橡胶垫导致来电话和打电话黑屏,也看不到谁来的电话,想挂断必须等对方挂断后才能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有些机器直接拆掉距离感应就行了,只要客户接受就行,
    今天我就把华为荣耀8遇到的问题分享下,机器换屏幕盖板的,之前也没测试多那些问题,直接拆机压盖板,换好后打电话和接电话直接不黑屏,因为客户不接受,没办法只能细细研究了,换距离感应器 ,还原设置,刷机无果,检查橡胶圈 机器设置都很正常,

无奈中,折腾小上午了,坐下来仔细想想那里问题那,进机器硬件检测发现光感是可以的  就是不灵敏,距离感应测试不过,盯着屏幕上的感光孔心血来潮拿个棉签想擦擦,其实也挺干净的,当时机器正在拨打112 ,没想到瞬间黑屏,拿起棉签亮屏,之前用手捂住都不黑屏,搞到这里终于知道何原因了,应该是盖板涂层太厚了,果断拆开拿下主板,用棉签沾洗板水对着感光孔就是擦,擦完看看直接就能看到感光和距离感应器了,拿起记号笔在上面又涂了层黑墨,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交给客户告知系统问题 ,刷了好几个原厂ROM终于解决~~~~~~~~~~~~~~~~~~~
  总结下,华为的这个机器和其他机器是正好反着的,其他机器有东西遮挡就会接打电话就黑屏, 这个直接就不给你工作

网友A:
要是密封黑橡胶垫丢掉了,有没替代的?要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密封黑橡胶垫丢掉了,有没替代的?要怎么办呢?

T7000胶是黑色的,买那种小管的,在四周慢慢围上,等固定了在打一圈

网友:
这个技巧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人还真想不到 看来维修要大动脑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7000胶是黑色的,买那种小管的,在四周慢慢围上,等固定了在打一圈

哈哈,这也行啊,那用黑色记号笔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也行啊,那用黑色记号笔也行?????

不行  胶是打在四周的,起到密封作用  不能挡住感光

网友:
楼主果然好手段,细心又大胆,烦人的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T7000胶是黑色的,买那种小管的,在四周慢慢围上,等固定了在打一圈

这个倒是一种方法,下次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是用 电工胶布 剪一圈围起来的,  高度要剪到刚刚好

网友:
没太看明白楼主是把黑涂在盖板上还是感光上??

网友:
黑色双面胶 黑色泡沫胶 都可以的

网友:
用 黒双面胶剪一圈围起来的,  高度要剪到刚刚好

网友C:
换外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为此返工拆坏了好几个自己刚压好的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外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为此返工拆坏了好几个自己刚压好的外屏

这情况不需要去拆  拆下来也没用

网友:
类似问题个人很早便发现了  换了次品玻璃的都这样  涂层挡住了

网友:
这个倒是一种方法,下次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跟楼主碰到的差不多,是努比亚NX511J,换好屏发现手机开机稍微档一下感光位置手机就进入了口袋防误触模式,后来拆开后,把原屏上的脚垫拆下来,结果沾不回去了,然后在感光和距离传感器中间涂记号笔再贴一点3M胶,装机还是老样子,很容易进入口袋防误触模式,只能扣电池,后来直接进入系统把这个口袋模式给它关了就正常了

网友:
直接用黑色双面胶就可以了,那么墨迹干嘛

网友:
还有这一说,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图层太厚,最后用的清洁剂直接给除了,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我是直接洗板水擦盖板感光孔,擦到透明,再贴两层高温胶带遮挡,就是有时擦太过面积擦大了不好看。

网友:
我们换盖板也长遇到这样的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细节很清晰,感光有的公司设计的很是奇葩

网友:
华为的感光机制居然是相反的 一般情况自己还真的想不到 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8-12-06):
又学到知识了,楼主厉害了

网友:
第一次见把感光的红脏了又说得那么溜,哈哈哈。

网友:
T7000胶是黑色的,买那种小管的,在四周慢慢围上,等固定了在打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