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苹果 iPhone 6s 电池更换计划?

楼主(2017-12-27):
iPhone 6s 意外关机问题计划 苹果承认最早的一批iPhone 6s有电池缺陷,并承诺免费更换电池。 相关新闻: 苹果公布iPhone自动关机调查结果:不会引起安全问题_科技_腾讯网

网友:
坐标墨尔本,上周在澳洲苹果官网预约,今天去了苹果店,我说我手机20%会冻关机而且电池不耐用了。

“按理说我们应该给你换电池,可惜没库存了,新手机拿走”

“不检测一下么?”

“No worries”

“嗯,好嘞.”

查了一下今年十一月出厂的,有点开心。(官翻)

对了,我墨尔本的朋友的6放到屁股口袋压弯了,换了个新的。另一个人的6S摄像头有问题换了个新的。

官翻机用了一年
电池容量87%

网友:
最新的页面提供了序列号查询工具。
iPhone 6s 意外关机问题计划

前往实体店维修可以参考微博第三方客户端「奇点」作者 @图拉鼎 的维修记录:
https://imtx.me/archives/2163.html

1. 此次是全球批次的机器免费更换电池;
2. 11 月 15 日,中消协发函质询 Apple,11 月 21 日 Apple 在官网放出解决方案,相信在这一周时间中,Apple 给全球的 Genius Bar 和零售店员工甚至授权店员工发布了具体措施指导,并准备了电池库存;
3. Apple 事前是知道这一批次的电池存在缺陷,为了尽可能减小事故成本,在官网的措辞不够准确——
这并不是一个安全问题,且仅会影响序列号在一定范围内的,生产日期为 2015 年 9 月到 10 月之间的设备。

于是便有了后来官网的查询页面。4. 答主序列号为 QF,产地郑州,满足了免费更换电池计划的条件。
5. 如果不是大量消费者集中反映,或许这个计划完全不会出现。
6. 附威锋网十问 iPhone 6s 免费换电池服务:
问题1:更换电池需要哪些硬性条件?
  答:关于硬性更换条件,苹果官方声明中所体现的内容还是比较直观的,iPhone 6s 用户如果发现手机出现了类似问题,则必须前往售后服务中心,经过苹果天才吧检测,确认后方可进行更换,苹果官方公告中已经提到了具体的生产日期准则:2015年9月-2015年10月,更换的时间条件以此为准。

问题2:产品检测后属于更换周期内,是否免费?跟过保有无关系?
  答:经过苹果天才吧的检测,如果确定属于问题机型,则官方会提供免费更换服务,更换标准以检测标准为准,与手机保修期无关,三年有效。值得一提的是,非在此时间内生产的 iPhone 6s 如果同样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在检测确认后,官方也会提供免费更换服务。

问题3:免费换机是否仅限于 Apple Store?官方授权店是否可以进行免费更换?
  答:Apple Store 和官方授权店都可以提供免费更换服务,前提是经过检测,手机确实存在问题。需要说明的是,Apple Store 的免费更换电池服务相比授权店要宽松一些,在 Apple Store 中,检测手机电池确实存在问题,官方就可提供免费更换电池的服务,而官方授权店则严格以时间为准,即想要在官方授权店中免费更换电池,那么 iPhone 6s 的生产日期必须为2015年9月-2015年10月,且想在官方授权店更换电池,需要用户提供购买凭证及保修卡,二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官方 Apple Store 则不会刻意以此要求用户。

问题4:经过官方检测,如果手机不在官方指定的检修期内,那么更换需要多少钱?官方授权店更换的价格是否与官方店一致?
  答:检测出现问题的机器,官方会免费为用户更换电池,但如果经检测手机电池无问题,又不在指定的生产日期内,则 Apple Store 及授权店都不会提供免费换电池服务,如果用户执意要更换电池,Apple Store 官方更换电池费用为588元。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授权店更换电池的费用并不统一,经网易手机查证,五道口购物中心苹果官方授权店的付费更换电池费用为788元,而西单一家授权店的付费更换电池费用则为588元,与官方统一。不过原则上来说,授权商加收服务费用属于正常的范畴,所以用户如果选择授权店,那么网易手机建议大家去店面具体咨询价格,考虑后再做更换。

问题5:国内大陆地区是否只限制国行版机器?运营商定制机怎么处理?
  答:根据公告中的介绍,只有中国地区购买的机器可以参加此次免费更换计划,而经过了解,本次国行及港版 iPhone 6s 都属于支持免费更换电池的范畴,自然也包括运营商定制机,而美版及欧版目前则不享有更换待遇,但是会不会有例外,还有待观察。

问题6: iPhone 6s 以外的 iPhone,若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同样可以免费更换电池?
  答:原则上不可以,本次服务仅限于经测试,符合要求 iPhone 6s,包括 iPhone 6s Plus 在内的其他 iPhone 机型均无法享受免费更换电池服务,目前官方暂时还没有没有告知具体的依据,未来或许会有例外,其他型号的 iPhone 用户可以再耐心观望一段时间。当然了,如果用户的 iPhone 6s Plus 等机型在保修期内,如出现相似问题,苹果也是有义务进行维修更换的,这属于正常的保修范畴。

问题7:更换电池后,若再次出现问题怎么办?更换电池后的保修期是多长时间?
  答:对此,官方未给出准确答复,若更换后再次出现类似问题,网易手机建议用户再次将手机拿到天才吧进行咨询检测。

问题8:为什么 iPhone 6s 会出现问题?为什么更换说明中会有特定条件?官方是否已经测试到已有的问题?
  答:未得到官方回应,但从店员口中了解到,苹果官方正在做这方面的抽样检测,通过上报问题的机器进行具体的检测,事实上,很多苹果店员的机器也都有相似的情况出现,目前暂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更换电池进行缓解。

   问题9:苹果官方如何判断用户的 iPhone 6s 是问题机器?后续是否会有自行查询的入口出现?
  答:关于检测方法,苹果官方暂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用户只能将机器提交天才吧进行检测,检测后才能确认机器是否有问题。至于自助查询方面,目前官方没有自行查询的入口,用户只能查到购买日期及 IMEI 码。

问题10:如果用户已经自费更换电池,目前是否可以得到官方给予的退款处理?(经查证此机器为问题机器),若确定为可退款,会以何种方式退还?

  答:如确认为问题机型,且用户之前已自费更换过电池,那么苹果官方会进行退款处理,公告中有明确的退款入口,用户可自行查阅操作。

总结:
  整体来说,苹果本次针对 iPhone 6s 意外关机的应急处理方案虽然会令人产生一些疑问,但官方 Apple Store 与授权店在针对公告的执行情况上响应的速度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至少对于大部分 iPhone 6s 用户来说,能够通过免费更换电池的方式,解决意外关机的问题。至于有着相同问题的其他型号 iPhone,相信未来苹果官方也会给予明确的官方说法,大家不妨选择相信,然后耐心等待。
--
iPhone 6s 意外关机问题计划
一张图看懂你的苹果iPhone6s能否免费更换电池 - IT之家
十问苹果6s免费换电池服务:港版机器也能换 iPhone 6s,苹果 _威锋网

网友:
12月31日更新
北京天气越来越冷了,晚上出门和朋友聚餐,为了首都空气选择骑车去,埋头骑了半天发现迷路了,赶紧掏手机看下地图,结果45%剩余电量,又tm自动关机了。当时我就慌了,贴身捂了半天,捧手里暖和了半天,好不容易开了机,还没打开地图app就又关了。来回开开关关好几次,也没法打电话问朋友。我当时真的是愤怒到极点了,一个手机连最基本的使用稳定性都提供不了。之前35%电量会自动关机感情还不是你的下限,今天45%就给我玩了一出惊喜。想象一下在这个出行越开越离不开手机的年代,你在迷路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地图没有电话,四周都是雾霾包围着你的那种焦虑感。
最让人恶心的就是对于这么显而易见有影响重大的问题,苹果采取了不积极的甚至是带有推卸责任色彩的处理方式,很难相信这是一家市值超过几千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处理问题的态度,这彻底颠覆了我印象中对苹果这家公司的印象。尤其还是发生在三星同样爆出了电池质量问题之后,苹果这一次成功的把自己拉低到了自己最大竞争对手的同一高度。

12月9日更新内容
引用今天的新闻

12月8日下午,苹果公司全球售后服务副总裁一行到访中国消费者协会,就苹果手机异常关机问题说明情况。
苹果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对苹果手机异常关机问题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公司正在全力落实“iPhone 6s 意外关机问题计划”。对于计划外的机型,苹果公司会在下周发布的 iOS 软件更新中额外增加一项诊断功能,用于在未来数周内收集各种信息,帮助公司有针对性的改进售后服务。

所以,如果手机序列号是在更换计划外的问题手机,似乎还有机会获得更换,具体情况要等接下来更新系统之后,看库克爸爸脸色和心情决定。

附:6s电池更换计划序列号查询地址,iPhone 6s 意外关机问题计划自己手机能不能享受免费更换电池凭序列号查一下就行。顺带吐槽,最早发布的更换计划页面没有这个查询功能,让我只能在北京的大冬天大老远的跑到apple store里约了genius去查,结果还不给换。。

以下为原回答
地点北京,手机6s港行,已过保
之前手机也出过30-40%电量就关机的情况,刚听说apple出了电池更换计划,就关注了一下
官网给出的声明把问题批次的生产日期说的非常含糊,按照ithome给出的序列号对照表,查过我的序列号4、5位是QK,似乎是满足条件的,于是愉快的预约了今天的genius bar

刚刚从西单大悦城的apple store回来,询问了下这个更换计划,只要序列号满足apple的更换条件(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范围,总之需要去店里查询一下),那么不管是国行还是港行,不管是否在保,都可以免费更换电池,之前付费换过电池的也可以申请退款。

然而我在店里查了下自己手机的序列号,去年10月下旬生产的手机并不符合更换条件,apple这次似乎只对很少一个批次内的问题手机进行免费更换电池。
顺便查了下手机的电池效率,刚好衰减到临界值82%。。。什么概念呢?基本上轻度使用一天两充。

带着不爽走出apple store,掏出手机打算看一眼地图,36%剩余电量,又直接关机了,而且怎么都打不开。那下次如果刚好遇到紧急的情况,比如正在打一个重要的电话,比如紧急情况需要报警或者叫救护车,比如没带钱包正在用支付宝付款,比如刚好想拍一张难得一见的照片。。。

我不清楚这次免费更换计划的问题批次是如何设定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手机同样存在相同的电池问题却享受不到合理的更换,相信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人也不在少数。而apple这次给出一个含糊的生产批次,给予少部分幸运儿免费的电池更换服务,然后忽视掉其他的、同样存在电池问题的手机。

阴谋一点脑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啊,用最少的成本(少部分人免费更换电池),堵住了apple用户的嘴(我们为问题用户解决了问题),堵住了中消协的嘴(我们为问题手机提供了免费的电池更换)。那么其他有问题的手机怎么办呢?(对不起,经查您的手机电池并不在问题批次内,我们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你,能够有效延长电池寿命)真是简单呢~

网友:
前段时间 iPhone 6s 大规模自动关机,还惊动了中国消费者协会,消协向苹果中国发了“调查函”,果然,苹果官方火速给出了回应,自动关机问题属于某生产批次的电池有问题,承诺消费者可以在苹果售后免费更换电池,简而言之,就是生产日期在2015年9月和10月的这一批iPhone 6s享受免费更换新电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换,需要通过检测确定有这个问题。
怎么看自己的 iPhone 的生产日期呢?早关注了一个果粉的朋友应该可以一眼看出了,因为前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2015年9月和10月对应序列号的第四位和第五位是:Q9、QC、QD、QF、QG、QH、QJ、QK、QL、QM。快看看你“中奖”了没。
如果你中奖了,你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这个政策点名支持 iPhone 6s,并且是国行。据网友反映,港版支持在直营店更换,小城市请咨询当地授权店。 可能支持6s Plus、6、6 Plus,只是可能(如果在保修期内,售后也有义务检测维修)。其他国家版本均不可以。
二、其他临近批次的 iPhone 6s 经过检测确认有问题,也可以免费更换。
二、过了保修期的 iPhone 6s 也可以参加。三年内有效。
三、如果是去官方直营店Apple Store直接出示手机就行,当然带了保修卡和盒子更好。如果去当地苹果授权店,可能严格点,需要出售购物凭证、保修卡。
四、去直营店请先在网上预约,进入官网,首页最下面商店栏,Genius Bar(天才吧)预约,或者打官方客服电话预约。也可以去现场预约,但是漫长的排队想必你也不会等待。
五、已经自费更换了的去苹果官网可以申请赔偿。
六、把手机交给售后前,应通过iCloud或iTunes对所有数据备份,避免更换电池出现数据丢失,其他操作详情请当面问清楚。
总之,这次苹果公司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回应,毕竟不是每台自动关机的 iPhone 都是电池问题,有些确实是温度问题。假设不幸不在那个批次,还在保修期也可以去找售后,过了保修就只能自己换,记得换原装的,加上手工费,市场价大概小几百块钱,也能接受。

网友:
更新:我来说说自动关机的原因。所有iPhone自动关机,包括正常和异常关机的直接原因,都是电压低于3.5v。
理想情况下,手机只有电量很少的时候电压才会这么低,所以操作系统这时选择关机来保护电池。
然而手机损耗也会降低电压,导致提前关机。所以各款iPhone使用多年都多少会出现自动关机的状况。
iPhone 6s 目前观察到了三个现象,都会导致电压异常
1 手机电池损耗过快
2 手机电压大幅波动,而且疑似和温度相关,温度越低越严重
3 当手机打开app的时候,电流异常大,而电量越大,电压越低

----------完全没有诚意。
iPhone自动关机现象在几乎每一代iPhone中都出现过。之前的机型没成为“关机门”是因为手机用了两三年甚至更久才出问题,大家觉得电池使用寿命差不多了可以接受。
iPhone6s 的问题是主板设计问题,导致电池损耗很大。使用一年,电池损耗超过之前机型的两三年。刚过保自动关机频发。

我们看看苹果给出的解决方案。

首先,不对有问题的主板进行处理,只换电池。一个电池的成本大概百来元人民币。完全是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用上一年所有问题都会照旧,到时候苹果肯定不会管。
其次,只针对iPhone 6s,不包括6 sp 和其它所有机型。6s的问题是最严重的,但其它机型也有这个问题。
再次,只针对去年9月产的。因为主要问题是电池过度损耗,用的越久的问题也越严重,而他们只想应付这批最早问题也最严重的。
最后,如果你的手机有其它问题的话,他们要求你花钱(如果已经过保的话)修好才给免费换电池,完全的霸王条款。

网友:
2016.12.8更新

这个电量……至少证明我这台应该没问题了……

====================================
2016.12.6更新明显感觉苹果直营店未真对短时间内换电池高峰做出预案……基本上除了向授权维修点进行“推荐”以分流之外,未感受到实质行动

周一下午4点去取机时,被告知已经换好,但是又等了一个小时才拿到机器……这个从后面库房拿手机的速度有点……

明显感觉白天耐用度有相当大的改善
暂时没有出现低电量关机现象,状态良好
继续观察

另外本机在今年上半年曾经掉过水池中,捞起后一切正常……本次换电池未发现内部有进水痕迹,6S的防水性能还是很可靠的嘛……
====================================
2016.11.26去上海香港广场店检测符合电池更换计划,但是没现货
预定电池

2016.12.5再次预约天才吧
手机已送去,需要四个小时之后取
等待中
之后再更

网友:
好,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换完!
----------分割线---------
昨天上午电池出现尿崩现象,中午回宿舍预约天才吧维修。打电话给客服,客服小妹帮我约了半天没约上。告诉我约天才吧的技巧也可以自己约。告诉一下广大想去换电池的知友,要在快正点前的时候约,一约就约上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名额有限,优先服务预约的人。不想去排队去就直接预约!

我目前坐标天津,约的天津恒隆广场的Apple store的天才吧
约的下午四点,到了后发现人巨多,没拍照片
找个了穿红衣服的服务人员,确认签到登记就开始等待维修了。
------------------
说一说维修情况,查询序列号然后确认可以换电池,然后我又问了下我的屏幕问题(升级到iOS10.1.1后出现了一个暗角),工作人员说要加钱换新屏幕。对这个答复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没出质保的非人为问题为什么要我花钱换?我态度就有些转变了,不再是刚开始那样客气了。当然,基本礼貌还是有的,不能失了风度 我问为什么,他说出保了。我明明查的还有质保的?(告诫各位一定要查好,小心被坑 我直接说出来我还有质保,比较强硬了,他一看还有,然后突然就想蔫了一样异常的的客气。很爽快的说给我换电池和屏幕。签字确认,关闭查找我的iPhone和iCloud,告诉我三小时后取。
-------再来一道华丽的分割线---------
我在滨江道逛了半天,累的不行,又在辽宁路小吃街一通吃,换了好几家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终于熬到了七点,没有手机的日子太苦了

进店取机,发现竟然没有换屏幕,我当时就是一顿交谈,有风度的强硬!另一个店员找给我换机的店员去交谈了,一会儿后温和的跟我说可以换的,不过要换完电池才能换屏幕,尴尬。要再等一个流程,问要不要换。换完以后我就回不去了,不得不吐槽一下苹果的维修机制。告诉我明天也可以换,都不用预约,到店直接说继续维修就好。还阔以!

再说一句,换的电池是1800毫安时的,大了快一百呢,矣

告诉各位想维修的同学,进店礼貌是要有的,但要牢记自己是消费者的身份,才不会被坑。该得的利益与服务不能少!

站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上,我陷入了沉思,明天要自己孤单的去了 想看店里照片的评论吱一声,我明天去拍
放张维修证明,换下来的零件竟可以自己留着??明天换屏幕我要留下以前的屏幕,毕竟暗角不是啥大问题,以备万一!

-------------------

打了好长时间,给个赞同吧

----------------
删照片前补充一下照片吧

突然上镜的小姐姐QwQ

网友:
----------------11.29更新-----
昨晚上去换好了。大概两个小时,数据什么的都在
--------------------11.28更新--------------
至今没接到电话,周末去苹果店问了。说是因为调货需要电池和用户手机序列号一一对应。所以比较慢,我?????
---------------------------------------

6。7000的东西,500块钱(应该不到)的售后成本就堵住客户的嘴,比X星高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昨天去了苹果店,说这个计划比较突然店里没有备电池,帮我预约调货了,说3-5天到货,电池到货后不用预约直接去换

机子在过保前我就去过一次店里,当时genius bar的检查了下电池。损耗量在17%的样子,没有到20%就不在范围内,我提到自动关机的问题也是含糊过去了,感谢那些执着维权的人。。。。。

补充一下:先预约genius bar,然后带身份证带手机过去就行了。机子已过保,去年10月中旬买的。

网友:
不是我要给苹果洗地,但是苹果这次这个换电池的举动,真的是完完全全说明苹果的售后已经被中国消费者玩坏了,苹果不回应行么,消协在这呢。其实讲真,都还别不满意,苹果这次肯给你换电池完完全全是仁至义尽了。有些人原装线不好好用,丢了;有些人觉得原装线质量差,用坏了;于是选择第三方线,然后摊便宜,放着相对好一点的X尔金什么的不选,选个X胜或者某个X宝小店里很随便的线和充电头,然后呢?电池充爆了,怪人家苹果电池有毛病。我一个同学,自己把原装线丢了,让我帮忙再买一根,第三方的就好,不便宜还不付我钱。那我只好给他买了根X胜几十的,好歹也MFi认证过的。好了,前一阵跟我抱怨充不进电了。我去你的,自己非要贪便宜,现在回过来找我?有人说,这次苹果都承认了。废话,消协发话了不先应付下还想混下去?故障信息都没普查过,况且这都发布一年多了,所以知足。

网友:
上一个手机电池有问题并消极对待消费者的厂商的结局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网友:
11.25更
返修回来的6s边缘开胶,机壳磨损,屏幕偶尔失灵,听筒声音变杂。请问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我无意黑苹果,但真的这些问题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如果说初衷,买苹果不就是为了省心吗?

原答案
这一代产品的这个问题伤了不少果粉的心,这样的苹果根本就没资本卖高价。粉转黑了,唯一留恋的只有iOS。

网友:
诚意不够。
没有给出原因,让人无法放心换过电池后不再出现此问题;
好多人并不是9~10月份生产依然有此问题;
在苹果拿出更有诚意的解决方案之前不会妥协,继续投诉维权。

网友:
我就笑着看偷我6s的人换不了电池

网友:
逗我呢?中消协询问的是iPhone6 iPhone6s,怎么回复就只有一个月的iPhone6s,苹果也开始打太极了,看来脱苹入华指日可待了......

网友:
--------------------------12/29更新-----------------------------------

再更新一则维修的事儿吧,就发生我在身边,而且就是我哥,他是去年买的6s,在正规途径买的,但是没有开发票,可以开但是没去开,当时还专门确定了,报修是不需要发票的,也就没麻烦再去开。

然后之后进水过一次,然后因为是进水,加了2000度换了个新机,然后用了几个月突然开不开机了,然后去修,因为没有过保不是人为,直接给换了个手机,然后到了这个月月中,home键出故障了,拿去授权店维修,人家要出示发票,我们说没有发票,他们说没有发票修不了,然后说之前修了好几次都没用发票!他们说,刚规定的,必须要发票!!!

买的时候你说不用,现在出问题了你说用了,真是呵呵了,而且专门问过了报修是不需要发票的,然而现在突然又要发票了,真的是呵呵了,这种客服回复真的是可以。那要是发票丢了呢?丢了就等于不给保修了?真的是有趣,外加恶心!

然后我想的直营店不需要发票,要不给我寄过来,我给他修,然后,我打400电话,他们说直营店最近一周都预约满了,然后手机只有几天就过保了,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你们可以去补开发票,我说呵呵,用了一年多的东西你告诉我去补开发票,真的有意思,我问他们,买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你们说不需要发票可以保修,现在手机坏了告诉我不行了?那如果直营店预约不上,授权店不给修,是不是只能花钱修了?

他们直接说————————————是的!!!!!!

MDZZ,告诉我六千块买的手机加上换了一次新机,8000多块钱的手机,没有过保修期,然后出故障了还要自己花钱维修!!!!!!

这就是苹果的售后服务!!!!!!

真的让我恶心死了!!!!!!

没过保要花钱修手机,而且是手机本身质量问题,真的是可以!!!!!!我TM真的是去年买了个表!!!

--------------------------12/5更新-----------------------------------

利益相关:曾经的果粉,曾经的iOS研发工程师。

首先说明,如果我乎里有苹果的客服人员,我不是针对你们,我针对的是整个苹果客服,都是辣鸡 。

上周三(11月30日)给我打电话让我有时间带着发票手机包装(我还是TM邮寄过来的)去苹果监测处理什么的,我还专门问了特们说不用预约,然后我周六去了,北京西单零售店,找了一个女的说明情况,说明情况之后,人家说必须预约,我说苹果客服专门告诉我不用,她告诉我客服都说不用预约,但是必须要预约,真是在逗我,告诉我客服说的不算,难道你们不是一个公司的?然后我打021那个苹果客服电话,说了半天,人家告诉我他们没显示给我打过电话,WTF!我告诉他准确的时间,他告诉我说没有查到给我打过电话,MDZZ!然后我打了400电话,已经不想再啰嗦一遍了过程了,只是说要预约,然后他们说没位置,让我整点再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我等到了整点又打过去,然后告诉我也没位置,预约不了,呵呵哒!
所以TM苹果周六把我叫到苹果店然后告诉我你滚吧,我逗你玩呢,他们都不承认给我打过电话,真的是可以的。
所以,辣鸡苹果客服,都是垃圾!!!

另外补充一个,那个零售店的接待的那个女的,我问她冬天关机这问题怎么解决,她告诉我说换电池就解决了,然后我说我知道好几百人换过电池没有解决,依旧关机,她说是苹果说的吗???苹果说的吗?????我说我有大量的人亲自证实过,苹果还没有承认,她告诉我不是苹果说的,苹果不承认的,你们什么平台都不管用,我也不会相信的不会承认的,换电池就可以解决,呵呵,这个答案可以。总之一句话,都是辣鸡,垃圾!

--------------------------12/1更新-----------------------------------

前几天4群恢复了很神奇。

然后希望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都去投诉一下吧,这个真的是有用的,中国质检局和消协两个地方就好,真的是很管用的。然后还可以转一下相应的微博以增加热度曝光度,先行谢礼了~

然后前天消协又对苹果发函了,质询  6  6P  6sP的问题,还包括6s其他生产日期的情况,坐等苹果回复,目测是撑不到315了吧...

再补充一点实在的吧,很多投诉过的人接到了苹果客服的电话(包括各种机型各种生产日期的人当然也包括过保的用户),让拿着手机去检测然后会给出相应的处理结果,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反馈,有反馈了后续会继续来更新的。

--------------------------以下原文-----------------------------------

无人邀 也要答

算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经历了整个维权的过程吧。实话实说,对苹果的态度是心寒的。
-----------------------概述一下----------------------
我们有一个维权群,从1群到4群,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了7000人,很多人一起想办法,搜集证据,然后投诉,施压等等,到现在的一个群直接被解散,三个群始终禁言不再开放,能感受到其中人们的辛苦,也感觉很无奈,维权果然是难的,比潘金莲难得多。
---------------------详细说一下---------------------
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般人的处理方法就是打个400或者去趟苹果商店,售后的回复都是统一的,检测一下电池,刷个机试试,用电脑刷机试试,然后没办法了,要不返厂?可以说苹果是无作为的,但是发生情况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发现这不是偶然先生了,然后就出现了维权群这个机制,然后没想到响应者这么多,这么一号召不要紧,没有多长时间就从1群到2到3到了4群,加起来得有7000人了,然后一起回一起讨论一下遇到的情况,苹果的答复等等,苹果依旧是无作为的,然后这几千人就一起搜集证据为了让苹果给一个答复,至少要解决冬天不能用iPhone的问题吧,然后就一起行动起来,把和400的沟通录音,去苹果店的沟通录音,处理意见,维修凭证,换机凭证,视频凭证等等收集起来,以证实当时所有的维修方法都是无意义的,这么一大群人就从0一点儿一点儿搜集到了大量资料证据,凭借这些证据,进行下一步的维权,召集这一大群人一同投诉,从打400到12315再到中国消协、各市消协、中国质监局等等,这一群人都一同投诉,一同维权,当然也包括同时的引起关注,比如微博的转发,热搜的关键词,头条的关键词,还有@各大媒体,各种协会,各种总局,当然还有相关的微博大V,同时也包括很多科技公司,一同增加事件的曝光率。当时非常多的科技公司出了文章甚至很多国家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关注和报道,也出过节目,再到之后的投诉起作用了,消协给苹果发出询问施压其十天内答复结果等等,大家做过了太多的努力。
苹果出的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在我们看来就是敷衍所有人的做法,或者说是应付消协的询问,随便给一个答复,这过成功其中,甚至投诉的一部分人还接到了苹果的电话,说过来给你换个新手机呵呵,出现问题的大批用户中这几千人只是一小部分,然而能给换电池的则更是一小部分,然而很多机友在换过电池后并没有使问题完全解决,只是有了相应改善,依旧发生过关机的问题,显然这和电池没多少关系,而且苹果的发文不仅否认了这是个“问题”,竟然全然也没有提到导致关机的原因是什么,只是甩锅给了电池,然而大批换过电池的人依旧关机没什么乱用。
甚至之后苹果在中国发出保修声明,需要发票才给予返厂保修,而且也只修不换了。
到这儿,事情的大半部分就结束了,群里的人当然不满意这么敷衍的处理结果,然后就继续投诉维权曝光等等。
然而!然而!然而!
突然,有一天群直接被解散了,我的内心是懵逼的,这么2000人的群说解散就解散了吗?而且貌似也没收到什么通知?我想办法得到了一些消息,结果真的很令人寒心,甚至是震惊。有人向苹果施压,却没想到也有人向我们施压(甚至是某种“特殊”的施压),群里混入的某些人和某些方面的人的做法也不想再多说了,再具体的情况我没有多问,但是也能猜个大概,真的也不用再多说些什么了吧,只是无奈,心里被这么多人辛苦的付出与不值得充斥着。或许,可能也就这样了吧。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收场,希望正当理由的维权会得到支持吧。

网友:
说一下我的不成功的讨说法经历。今天去苹果官方店了,经过漫长的排队(开始告知6个小时,最终是4个半小时,期间可以出去逛逛,到时间有短信通知),获得工程师接待,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友好的沟通,我的述求没有得到解决,详见我拿到的书面回复。
简单来说,我的手机屏幕右下角有裂痕,我的述求是,不花钱解决问题。我的现象是升级系统后出现异常关机,我的想法是,要么是升级的原因,那么帮我刷回原来的系统,我也能接受,回答是不行。那么要么是电池的问题,你帮我换了,我屏幕的裂痕不影响我使用,我显然不愿意花九百多换屏,回答是不行,必须先花九百多换屏。
最终官方给我两个选择,一是九百多换屏然后换电池,二是两千多换一台6s。对我来说,都太贵了。
最终,我只能带着这张官方回复,白花半天时间,回家了。
我自己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随时带个充电宝,异常关机了就用充电宝充开机。

网友:
体验不是很好
有一部iphone6s 64g 银,15年10月购买。坐标浙江,16年7月以后明显感觉电池没有原来耐用,16年9月份出现40%左右电量时自动关机,大约有三五次,但没在意。9月底距离保修期还有5天时发现屏幕有一块亮斑,去官方维修服务店百胜更换了屏幕,没有提出电池的问题。10月知道我的电池问题不是普遍现象,得知可更换电池后当天去西湖苹果店天才吧排队40分钟,引导员查询后告知我的生产日期是8月29日序列号不在报修范围,其原话是:你的手机不可能出现你描述的故障,如果你有进一步要求你去打400热线寻求帮助。我在店外打400,生成了一个案例服务。第二天没有接到400电话回拨,下午4点电量40%又自动关机,我就冲到苹果店天才吧,排队后另外一个引导员听我叙述后查询序列号,告知我的在保修范围内,因为时间关系让我回家预约第三天的天才吧,回家后预约到第三天晚上6点15分。第三天下午手机66%又关机了,再次来到天才吧,工程师强调我的手机摸上去很冷,我告诉他关机时我在家,口袋里拿出来时关的机,当时手机可不冷。工程师继续用话术类型的语言跟我强调我的手机很冷,插充电后开机,跑了电池检测86%剩余。符合更换计划,然后跟我说要订购电池,等待了一周后的今天接到电话,明天晚上8点去天才吧更换。
为了一个电池我要跑4趟天才吧,很郁闷。预约什么的好像在玩秒杀,也深度体验了排队修手机。
然后好像说换了手机也不一定会痊愈哦:)走着看吧

网友:
非技术宅,只是表达下个人的想法。
2015年10月官网购买的6s 64g版本的手机(生产日期在本次出现问题的日期间),从使用开始,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包括网友所说的低温关机等问题。直到更新iOS10之后,出现过电量20%多自动关机的现象,而且必须接通电源充电才能开机。
因为之前用过的HTC手机发生过因为主板问题而不能充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电池有问题的概率不是很大,我怀疑可能是系统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说苹果是为了规避主板或系统的问题,而给手机换电池,这就是个烟雾弹而已,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就是电池的问题,这真的不应该是一个国际型大公司做出来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用户当傻子。
以上。。。

分割线
---------------------------------------------------------------------------------------------------------------------------
哈哈,苹果终于承认不是电池的事了,不过北京所有零售店的天才吧根本预约不到,麻蛋啊,换个电池都这么恶心我...

网友:
我就想知道6Splus怎么办!!!

网友:
今天去苹果直营店更换电池,结果网上不能预约就算了,到了店里还要排队等。我只想说明明是苹果本身存在问题,为什么让我们消费者不停的等待;关键终于轮到我了,告知我需要2-4周才能有电池更换,说到这我很生气去店里前我就特意打电话问了需要几天,客服明确的和我说3-5天。请问下都是作为苹果公司的职员,内部是否可以调节好,给予顾客统一的回复。总结下,1、苹果官网预约不了(明明周一,才申请注册码一次,告知你已经申请满3次了。用别人的手机预约,官网没可选时间。真是比春运火车票还难订)2、苹果客服电话服务态度不错,但是和店里的回复不一致(就因为他一会告诉你3-5天,一会又告诉你2-4周,导致一些外地的消费者怎么办?来回车费苹果公司承担吗?来回运费苹果公司承担吗?)3、苹果公司明知道这批货有问题,为什么不备好足够的电池量,让消费者一等再等 4、最重要的是如果跟换好电池后续有问题苹果公司该怎么处理。这是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