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充电对锂电池到底有没有损害?

楼主(2017-12-27):
比如iphone,我一般都是睡觉前充电,早上起来再拔。貌似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谁也没有一个定论。

网友:
上知乎时间少了,最近上知乎一看,看到大家问了这么多问题,我有些诚惶诚恐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很牛逼的专业人士,决定删除以前的答案,和大家聊一些电池,就聊iphone电池,因为用iphone的人多,基数大 OK ~~~~~
1.iphone主板和电池上都有保护措施,充满之后会切断输入,可以说对电池的损伤小到忽略不计
2.以后iphone提示20%电量,大家可以充电了,再也别等没电再充电,即充即用,深度放电对电池伤害大
3.iphone电池不禁用?是的,确实不耐用,大家过度相信苹果的优化,你要知道iphone电池它最高才3000mAh,这是硬件上的限制,试问苹果手机哪个零件省电?CPU GPU 协处理器?别闹了,处理器计算量那么大,制程技术也不先进,电池拖了后腿,屏幕也是非常的耗电,还有一些方面是苹果最几年都在省料,零部件缩水严重,5s的索尼电芯不用了,用了一堆备胎ATL COS SDI LGC,电池的计量计从6开始一直没换过,你能信?
4.iphone电池正确充电方式:iphone6s plus以上支持亮屏2A充电, 但是那个充电头不支持2A ,必须换掉,有钱anker ,没钱就魅族up0830,6S以及以下就乖乖用官方的充,ipad 10W .12W那个真的不行,实测用anker或者up0830可以达到10W左右,什么ipad头竟然才6~7W ,你能信?
5.影响电池健康度的因素:影响最大的温度,大家都没有感觉到温度很低或者很高的时候,充电很慢?那就对了,温度过低或者过高,主板上的保护装置就会启动,保护手机和电池,唉 ,其实还是库仑计不行,常温充电就可以,充电的时候就尽量不玩游戏了,温度低,就装个游戏,运行一下,再充电就好了。
6.关于6S自动关机门,真相究竟是哪个,我也不清楚,反正我身边6S和6S PLUS的没有自动关机过,坐标长三角地区,但是6S,6SPLUS,7,7PLUS都是同一种计量计,究竟一年后会不会大批量自动关机,那就不得而知了
7.iphone7的电池防水,但是大家千万别作死下水,要不然进水坏了,苹果不保修,因为苹果连防水胶都省了
8.关于7s的电池我告诉大家容量下降了,而且又省料了,容量是多少,我不能讲,怕和谐
8.电池是个易耗品,大家放宽心,损耗多了,就换电池。关于换电池 ,我再啰嗦一些,想去官方售后肛一下,看能不能免费换,再不行再掏钱换,或者去那种手机维修店换, 不贵的,真的不建议自己动手换。很多朋友在淘宝上买电池,很多卖家宣称什么0循坏,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无良商家用机器改的,真的原厂电池一般会有1~2个循坏,那些电池只要一连上专业工具就全露馅了,还有就是那些DIY高容量电池的,我看了很多人换过,我保持观望态度,我担心cell和那些零部件的来源,还有烧值固件的可靠性,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他们这些DIY电池不具备大规模的验证,会有各种奇怪的BUG。
关于那些网上价格很诱人的电池的来源,我可以告知大家一二,那些电池很多都是实验性质的电池,做过实验过后,本来应该运到香港销毁,但是总有一些渠道商有办法,运回大陆地区,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什么0循环电池,如果运气好,你甚至能看到研发阶段的实验电池,好了,就和大家说这么多,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感谢大家

网友:
充电时间久和过度充电不是一个概念。

过度充电指充电时电压高于充电截止电压,一般锂电池为4.2V。电压高低决定了电池是否过充,和充电多少时间没有任何关系。

一般由于充电器或者手机内电池管理芯片的原因,到电池正负两端的最高输出电压就是4.2V。就算超过了,还有锂电池内置的保护板。也就意味着到电芯的电压绝不会超过4.2V。充再久也不会过充。

题主大可以放心得充,这么做不会损坏手机电池。但注意不要插着充电器太久,比如一天两天。太久的话,一来充电器也是费电的,二来手机会切断电源,这样电池的电会被使用掉,这样可能会再次开始充电,然后充满,然后再用掉这样循环,虽然越浅的充放对锂电池寿命影响小,但一直这样也是要折寿的。

==========分割线=======

最后说一句:锂电池过度充电可是很恐怖的,损坏算运气好,重则可能要爆炸的~周围这么多人随便充电也没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几乎不会过充。

网友:
过度充电的情形不会发生,因此没有锂电池的损害。
没有过度充电依赖于锂电池必定附带了完备的管理电路。
而苹果产品的高品质则确保了以上的依赖足够可靠。

网友:
工作正常的iPhone是不可能被过充的,主板和电池板有双重保护,主板在充满电后就切断充电,电池板充到截至电压就强行切断电路

网友:
原文链接:锂电池行业研究报告(附309家关联企业介绍)

2017电池行业发展主旋律“三元锂电池”已成主流

“提质降本”是2017年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市场快速向龙头企业聚集,行业分化现象加剧。材料领域,上游原材料供需失衡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扬,三元材料高镍化进程加快,磷酸铁锂、隔膜、电解液性能稳步提升;设备领域,企业业绩普遍有所提升,同时账期拉长所带来的资金短缺风险也在扩大。

相较于2016年,2017年我国锂电池行业市场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

  • 第一,在投资扩产、并购重组热潮下,龙头企业间的竞争加剧
  • 第二,动力电池领域三元锂电池市场应用将大增

今年三元锂电池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应用已成为主流。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等大型磷酸铁锂电池企业都开始增加三元锂电池产能。从各类电池情况来看,2017年前10个月18.1GWh锂电总装机量中,三元/锰系电池以9.96GWh占比55.03%,与前9个月的54.49%相比,又有所提升。其中锰酸锂电池不到0.9GWh,磷酸铁锂电池以7.88GWh占比43.51%,与前9个月的44.27%相比,有所下滑。

新能源汽车政策助推锂电池行业发展 碳酸锂价格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从汽油车向纯电动汽车(EV)过渡的方针:
4月发布中长期规划,2025年将把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车的销量从2016年的50万辆增至700万辆。9月底又宣布,从2019年开始,国内车辆引进要求新增汽车厂商必须生产和销售一定比例的新能源车。

从设立双积分政策,到提升贷款发放比例,再到多个城市正式启用专用号牌等,新能源汽车行业利好不断。因此,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电动汽车开始逐渐放量回暖,销量大幅提升,对电池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车用动力电池装机总量为14.75GWh,同比增长24.14%,因此电池企业在收入方面多实现较大增长。
目前,新能源汽车搭载最多的电池为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受政策影响,作为锂交易指标的国内碳酸锂价格在11月中旬涨至每吨15.9万元,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4笔订单金额超310亿 电池企业实力分层渐显

根据企业公开的信息整理,据初步统计,2017年1-11月电池企业共签署14笔战略合作协议,总金额超过310亿元(注:未披露具体金额者不计)。

1、电池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细分市场定位明确,领军企业接单量明显增加

  • 沃特玛今年签署订单总金额超过103亿元,依靠高能量磷酸铁锂电池,主攻客车、专用车市场。比克电池接获河北御捷18650电芯和东风柳汽1000万颗2000套动力电池包订单,主攻乘用车市场。还有中小电池企业衡远新能源获得浙江吉利15亿元订单,均受到业内关注。
2、第三方动力电池PACK领域出现“独角兽”

  • 普莱德2017年1-11月总计获得46亿元订单。相较于其他第三方PACK企业而言,普莱德让诸多对手望尘莫及。
3、储能市场升温

  • 今年,中天储能、南都电源、双登集团等均接获订单。比如中天储能与协鑫智慧能源签订10MWh锂电储能项目商务合同。

获取完整企业名单请戳链接:锂电池行业研究报告(附309家关联企业介绍)

网友:
终端产品的锂电池都是双重保护的,适配器一个保护板,电池有一个保护板,超过保护板的最低电压它就停止放电了,充电同原理。基本不会存在过冲过放的问题,如果锂电池真的过充过放了,你想充电也冲不进去了。之前新闻里的充电爆炸,都是手机设计产品的瑕疵,空间上对锂电池的挤压造成的泄露爆炸,正常情况下聚合物锂电池只会鼓包,泄露,不会爆炸的。——————象容电池

网友:
锂电池深充深放,电池的损耗就会越大,锂电池工作最理想的状态是浅充浅放,那样的话电池寿命就越长。
据世豹锂电池工程师介绍:锂电池充放电在化学上是氧化还原反应,在物理上就是锂离子做往返运动,所以也成为“摇摆式”电池,在充电时,锂离子脱出,嵌入负极,如果过量充电,造成正极结构坍塌,负极由于嵌入过量锂离子,而析出堆积负极表面;在放电时,锂离子脱出负极,回到正极,如果过量放电,造成负极载流体铜离子析出,跑到负极表面,甚至正极表面,影响正负极活性物质结构而失效。
锂电池充电一般设置为两个步骤,分为两个过程,恒流充电过程和恒压充电过程,其中恒流充电过程占大部分充电时间,恒压充电是一个涓流充电过程
在充电过程中要注意锂电池过度充电的发生,正规的锂电池充电器都会根据锂电池的特性去设定好充电程序,锂电池组中都带有保护板,可以防止锂电池过度充电情况的发生。
一、按要求设置锂电池充电上限
锂电池充电电流及充电电压是锂电池充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参数,这不仅关系到锂电池充电性能还关系到锂电池的使用安全,大电流或者超过锂电池充电上限都会影响到锂电池性能,或者有起火爆炸等危险情况的发生。所以给锂电池充电时要注意充电电压及充电电流,也就选好锂电池充电器如果单节锂电池充电电压为4.2V则多节锂电池充电电压=4.2V*锂电池串联数
二、放电最低电压2.75V
此外,要注意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即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理想的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3.0,但实际使用中的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的设置会有所不同,通常比3.0V要低,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电池电量,而最常见的是将放电终止电压设为3.0V。当电池放电至终止电压时就要给电池充电。
△注意!
如果在放电终止电压以下继续让锂电池放电就会造成锂电池过度过放,过度放电会影响锂电池性能,甚至发生不可逆转的容量损失。不过,世豹生产的锂电池中都添加了保护板,可以防止锂电池过放电情况的发生,保护锂电池的性能。
世豹新能源有限公司 世豹锂电池

网友:
一般出场前都会有过充过放电测试,只要通过,一般都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过冲后,石墨会有剥离!

网友:
充电的时候充电器会发热。你睡醒的时候摸摸充电器,会发现它是凉的,放心了吧 ,充满自动它会断电,不会继续充的。

网友:
把电池想成人    太饱  太饿 都不好     7分饱就好

网友:
各种报道和文章上写的没伤害,但是我爸那一辈严格信奉着新手机拿来用没电必须冲满十二个小时,以后每次电量用光光才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