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主板维修,原来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7-12-27):
GA-G41MT-S主板启动不了,没有任何显示,用诊断卡跑码停在CE00(4位显示诊断卡),怀疑内存问题,把DDR3的2G内存插到好的机子上,果然也不能启动。
于是我就用备用而且试用过是完好的4G的DDR3内存插到问题主板上,结果还是不能启动,但诊断卡跑码却停在了C1A1的位子上,主板有报警音,并且自动反复启动,诊断卡的复位灯间隔3秒左右亮。

手机镜头与诊断卡的刷新频率不同步,拍出的显示缺笔划,应该显示:C1A1

看来除了原内存坏了,主板也有问题。
查了一些坛友的贴子,说这个板子COM口芯片、时钟芯片,还有822的排阻是通病。
我没有备用的时钟芯片,822的排阻也没有,看来得先处理COM口的问题,反正COM口也用不到。
于是就用热风枪吹下了COM口的芯片,技术不熟,还拉断3根PCB上的焊脚。

再上电开机,问题照样,没有任何改变。
时钟芯片和排阻不敢乱动(焊接水平没自信),还是先看看有没有其它的可疑情况。有坛友说,CPU的风扇出风口正对着内存插槽,内存插槽周边被污染也可能是问题。于是用酒精清洗一遍内存插槽周边,上电开机,问题照样。
  这样我就有一条便到底,死猪不怕水烫的想法了,反正修不好也是坏,修坏了也是坏,那就是好是坏都干下去,不放弃。

网友:
但是,情况还是出现了转机。突然灵光闪现。会不会是新的内存条与主板有冲突不兼容呢?或者这个主板不支持单条4G的内存(我这个新内存是三星的)?
好象看到过这个型号的主板可以支持8G的内存,共两个插槽不就是每个4G吗?
不管怎么样,换个内存条试试再说。
从我书房用了主机上两条2G三星内存中卸下一条插到问题主板上,上电开机,跑码C1......25  26....嘀——,哇噻,成了,点亮了!

总结:这个机子的原内存损坏,导致无法开机;新换上的4G的三星内存与这个主板不兼容,无法通过内存检测;什么COM口、时钟芯片和排阻都不是问题;
换上2G三星内存问题解决。

网友:
G41的板子应该只能用DDR3 1333内存

网友:
内存条限制比较多,各种乌龙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G41主板很多只能上2G内存,内存限制很多

网友:
2根4G没错,但必须是双面16颗粒的条子,单面8颗粒的条子点不亮。另外G41热销的那个年代,都是上2G为主,配到4G内存的都是1156或者1155高端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及,也容易被忽视。

网友:
绕了一大圈。简单的问题复杂修

网友:
学习了。。。。电脑问题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也不复杂。。看运气。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老板子老问题,又学习了一招,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