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27):
联想E320 板号:DA0PS3MB8E0   开机0.13掉电,广达的都知道转换电压容易出问题引起掉电 ,拆机直接测CPU 供电没电压,电感打值正常,测CPU供电芯片VIN VCC VCCP VRON 正常,还不出电压应该是SVID的问题了,示波器打南桥BIOS第一脚开机没波形,南桥没读BIOS,南桥要读BIOS必须要收到高电平的DRAMPWROK,测DRAMPWROK为低,继续往前DRAMPWROK是与SYSPWROK相与产生的,测SYSPWROK低电平,SYSPWROK是 DELAY_VR_PWRGOOD和ECPWROK相与产生,测ECPWROK低电平,直接到EC,EC要发出ECPWROK之前要HWPG正常先示波器测各电感波形,当测到VCCSA的时候发现问题,波形闪一下就没了,测芯片供电开启正常,换芯片一样,然后换滤波电容OK,电流直接跑到1.3A~~图片整的太乱就不上传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用的示波器和我一样一样的  现在用的少

网友A:
广达的掉电确实好找,只要一步步测基本能确定,楼主功力深厚,示波器用的溜,我的直接卖去了

网友:
好,这个真好,谢谢。好,这个真好,谢谢。

网友:
              楼主   功力深厚啊

网友:
广达  的 学习了  掉电这个东东  要时序查吗  这个?

网友B:
示波器 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掉电确实好找,只要一步步测基本能确定,楼主功力深厚,示波器用的溜,我的直接卖去了

只会量量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 几个意思.\

??那个图吗?那是测得南桥BIOS第一脚的波形,不会插入图片,就把图全删了,这个没删掉

网友:
广达的大与门电路真的是666,修起来容易,特别容易查

网友:
供电坏了       修的不错哈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熟练 ,向你学习。

网友:
还是会示波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