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5ISK BIOS

楼主(2017-12-27):
   型号:联想V310-15ISK   版号:REV:F DAOLV6MB6FO

   故障:开机不显示
   维修:各大阻值正常,插拔内置电池OK,看是16年机器,备份一下BIOS。

网友A(2018-04-27):
下载了  刷上  0.3   不开啊    之前还在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  刷上  0.3   不开啊    之前还在0.9

要么BIOS和你的不配,要么碰到其他地方了,总之感谢你实验了一下

网友B(2018-10-12):
下载了  刷上  0.3   不开啊    之前还在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刷上  0.3   不开啊    之前还在0.8

原机备份,仅供参考,可以的话还是某宝吧

网友:
你的BIOS有问题哟,刷了电流都不对了 ,只有0.3的电流

网友(2019-01-26):
原机备份的不好 要合成v的   这个肯定没有用

网友C:
哪个有好的,能用的发一个来看看吗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C:
哪个有好的,能用的发一个来看看吗

试试这个。

网友(2020-07-28):
刷进去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