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笔记本用typ-c接口的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2-27):
小米笔记本AIR3 typ-c接口 摔的 不知道怎么看电流 也没有转换器 电压也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一般是19v的电压,但是电源内部会根据信号检测降低输出电压和电流 这种模块就是输入7-24v  检测信号自动降压12v 9v 5v的,我用来给小米手机充电 快充时输入可调19v自动降压12v7v和5v
这是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一般是19v的电压,但是电源内部会根据信号检测降低输出电压和电流这种模块就是输入7-24v  检测信 ...

也就是说 电流表直接调19V还是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一般是19v的电压,但是电源内部会根据信号检测降低输出电压和电流这种模块就是输入7-24v  检测信 ...

我想用可调电压看看笔记本的电流情况

网友A:
恒流源19v  模块是高电压输入  根据负载自动buck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19v  模块是高电压输入  根据负载自动buck降压

大哥 你有试过吗??我怕烧主板 我没修过 所以担心

网友B:
我手上一个进水的这个机子,用电池或者电源按开关触发,指示灯亮下瞬间就灭,公共点有19v,也有3.3和5V还有电感PL5201有1.00V. 直接用电流表电流有0.001A,公共点只有1.16V.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一个进水的这个机子,用电池或者电源按开关触发,指示灯亮下瞬间就灭,公共点有19v,也有3.3和5V还有 ...

这种真的都疼不知道怎么下手又怕把机器弄坏

网友:
有着好东西  我们都可以不用买可调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