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plus12v短路.

楼主(2017-12-27):
插上cpu供电就短路不接可以通电..测量上管坏了.以防万一上下管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开机短路.cpu供电管理芯片换了一样短路.求老司机给点思路.

网友:
你量一下CPU供电的那些mos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在 CPU 供电 12V公共点那里 直接烧鸡 大法处理。。。

网友:
管子要和芯片一起换掉在通电才行,。。。。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下试试,我一般都是一起换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一下.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以后用。暂时还没接到这个机子,万一以后能用到呢,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