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很奇怪的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7-12-27):
         前段时间收了两个6S的ID机,屏换出去了。后来测屏时发现不显示了,当时就有些疑问怎么会无缘无故不显示呢?直到昨天有个用户拿来一个6S不充电。本来想着拿个好板测一下值来对比一下是哪里问题。没想到测到一半装屏试机就发现又不显示了。难道是万用表导致的不显示?测试了那么多手机都没问题怎么会在6S上出问题呢?会不会以前那个ID板也是测试后出的问题呢(这个以前发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5378-1-1.html首先申明一下:不显示主板以上测得的各路电压都正常电压是把J4200 33# 28#脚连起来测得的。   显示升压6V也有

昨天刚接到的故障机上测得的值如图                                                                         搞不懂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不显示还是无灯光哦.电压都有查下周边的小原件有无虚汗

网友A:
除了阻值,还要测电压

网友B:
这是你换屏没关断电,烧了u,少了个信号,测屏用可以接1.8去启动,需要与开机键同步,且要维持才可以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换屏没关断电,烧了u,少了个信号,测屏用可以接1.8去启动,需要与开机键同步,且要维持才可以显示。

1.8V启动信号有啊。不然我是怎么测到那些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阻值,还要测电压

电压也测了的。彩色图上有标注。

网友D:
是否没关机就换屏?反正这个危险,好像听老师讲1.8复位跟6代的不同,这个是有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没关机就换屏?反正这个危险,好像听老师讲1.8复位跟6代的不同,这个是有频率的

不是。电都断了的。就是想测一下显示座的阻值。然后就不显示了。
不会是万用表的问题吧。测了那么多6代都没问题。

网友E: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有个6s换外屏,修好屏装机测试好没问题,关机了但没拔电池,把其他零件装好再装上去冒了个烟就不显示了,我分析可能是这个6s关机慢,看着黑屏实则没有完全关机,一装屏就把主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有个6s换外屏,修好屏装机测试好没问题,关机了但没拔电池,把其他零件装好再装上去 ...

每次都是把电池扣了再装屏。应该不存在烧坏的情况。

网友:
不管有不有用。。。下来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每次都是把电池扣了再装屏。应该不存在烧坏
是否没关机就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启动信号有啊。不然我是怎么测到那些电压的?

这个信号不供电1.8,是个按了开机键,后的一个触发信号,需要逻辑分析仪才能看到,有个同行卖这个的,就是一个电压转换器,现在没他的联系方式了,X宝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
每次都是把电池扣了再装屏。应该不存在烧坏

网友:
那你这现象就很奇怪了,坐等高人来解答,以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