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池改万用表电池

楼主(2017-12-27):
两节电池改换万用表用的9V。没测试持久力,保守估计比买的一般电池耐力强。

网友A:
两节也能用吗不是9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也能用吗不是9v的吗

两节充满的话是8伏多,但电量足,很耐用。

网友:
bucuo 不错,你这个节约成本

网友:
充电一次可用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对楼主支持一下,因为我早就改了一块真是太耐用了,原来一块能用一个月这个用了半年也没问题,充的12V的好像四块

网友:
用平板锂电池,耐力更持久!!!更好安装,既美观又耐用,7.4v的满点8.2左右

网友:
我的直接接了一个9V电源。TP路由的。

网友:
用什么电池改的?充电咋充了?有点看不懂是什么电池

网友:
笔记本电池   调节电源  9V    1A

网友:
分享的好,

旧电池蛮多的,下次有空试试。。。。。。。

网友:
我也来试试,搞美观点在来发贴!

网友:
锂电池,持久耐用,就是有点不好看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烙铁焊一个9v的电源,持久力杠杠的,没毛病

网友:
几个电池弄的9v,还是楼下那个有才,弄个路由器电源

网友:
good good  have a nice me to

网友:
弄个升压电路。搞个小型锂电,放里面,也美观

网友:
既不美观,也不方便,我的万用表背面位置是磁铁,设备维修这样就无法吸在设备铁板上

网友:
体积太大了 也不美观啊@!!!!!!!!!!!!!!

网友:
我才买的FM8L的,要两组电池,唉,,,,,,,,,,,,,,,,

网友:
来了不回复就走好像不太好,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用的路由器电源适配器,改了个插座

网友:
这种改发的有点不美观,但是很实用,笔记本更换下来的电池,实用度很好,提倡节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