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重启

楼主(2017-12-27):
B460重启  3V 5V 正常,每次走过系统要进桌面时就重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极有个通病,cpu供电不稳定会出现进不了系统,乌龟壳

网友:
CPU供电 铁壳MOS管

网友:
看我这个贴,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修过这个问题,拆开机器,看右下角指定有腐蚀,特别注意51123附近的,R367   和R366  ,这两个电阻,芯片下面的电容,指定是这块的问题,这两电阻是19V分压出5V左右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了别忘了给我说声,好吧

网友A:
我的也重启修着还没好。本来是CPU短路的,
修好了就发现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重启修着还没好。本来是CPU短路的,
修好了就发现重启

U已经换过了,也是重启。还在修…………

网友:
加油修,修好给分享一下昂,经验

网友:
cpu旁边几个 mos王八管子问题会经常有掉电,重启现象

网友:
cpu旁边几个  mos王八管子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已经修好,重新换了一个51123,就可以了,把自举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