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指导这是什么芯片 显卡上面的

楼主(2017-12-27):
V星显卡上的一个贴片烧了  和这个一样  但搜索不到是什么芯片 跪求大神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点卡上机此处直接烧了  短路之后就没有在上机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处

网友:
有人在吗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是管子,MOS管,上下管封装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管子,MOS管,上下管封装在一起了

长管吗?这好似什么牌子  我去买一个换了  感谢你

网友B:
这种管子找个定义一样的就行,主板上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找个定义一样的就行,主板上有很多。

找到了 淘宝买的  23一个 我擦     但是我测试一下 不上这个管子也是短路  估计还有其他的也短路了  还要进一步测试  显卡是V星GTX1080TI   场管都是这样的  本想试试不装这个长管能不能开机呢 觉果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