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80 上电大电流2.7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27):
联想Y40-80 上电大电流2.7A,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按钮不触发。拆机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目测右侧USB小板排线烧毁。

拔掉USB小板排线,可以开机 了,淘了一条线,换上开机一上午没问题。

网友:
捡钱的时候叫上我们是好事  呵呵

网友A:
USB 插了其他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插了其他东西吧

插了一个无线鼠标接收器,不过测试这个鼠标接收器没有坏。。。。。应该是这个插线质量不好,或者太细了。

网友:
USB5V短路烧了吧  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