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求助!!! A53M 芯片型号

楼主(2017-12-27):
谁有OPPO A53M 料板  帮我看看 电源芯片下面小芯片型号

网友:
好像还是苹果好修 到处是资料和配件呵呵!

网友A:
开机看一下有什么功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看一下有什么功能不能用!!!!!()

都不触发了  没有办法看什么功能不能用哦

网友:
淘一个看一下什么型号再退了,或者看看彩图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触发了  没有办法看什么功能不能用哦

按开机键是什么电流反应??????

网友:
上淘宝啊,搜机器型号加芯片脚数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换板子了,瞎折腾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