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370蓝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7-12-27):
今天遇到苹果A1370  二代I5 进系统蓝屏 有人遇到过吗? 不是硬盘跟系统事 BIOS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有人修好吗?

网友:
系统   硬盘   都有可能

网友A:
内存坏了,换吧   我就有一个一样的,同样问题

网友:
先把外设东西排除,再不行换南桥,小字体我遇到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这是内存报错,干内存吧,没得想,先查内存条件,没问题就一组一组的换。没别的招

网友:
我见过EC也会引起这问题,需要你慢慢排除了

网友:
内存问题,干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个本子   进win系统蓝屏重启在蓝屏循环,进苹果系统 显示一个圈和一个斜杠,进不去,弄了很久还没有头绪,我的这个ec好像被换过了,楼主你的ec是F2117LP 20H V吗?

网友:
板载的内存还是插的内存, 这款好像是板载的,,要不换换

网友:
内存问题,修的多了,你慢慢换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好维修  南桥 内存显卡都会引起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最大,其它就是南桥了,这机器南桥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了,换吧   我就有一个一样的,同样问题

靠谱吗?我也遇到类似的 不知道怎么gao1

网友:
板载的内存颗粒的问题,买两个挨个换

网友:
内存换过吗,内存也能造成机器蓝屏

网友:
加焊主芯片就好了,加焊主芯片就好了,加焊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一台是温度太高会这样  安装一个风扇软件就解决好像是

网友:
EC如果被换过 就重新换一下,从同版号料板上拆一个换上,然后就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