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花屏

楼主(2017-12-27):
像屏线坏一样的纹花 线 显卡 屏都换了

网友:
拍照片我看下,我知道啥问题的

网友:
外星人电脑花屏? 大部分拔掉显卡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如果还花屏 检查下屏和屏线,再不行就是大板的问题咯

网友:
有可能跟那三个芯片有关系 我遇到过,摘点其中一个就好。

网友:
我的显卡拿掉不亮 应该是主板问题 哪三个芯片哈

网友:
外星人花屏,就像鬼脸一样,一般是屏上伽马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嘿嘿     lvds有问题吧 老老实实查电路图吧

网友:
看来只有外星人能搞定了。。呵呵。。。。

gyk1998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鬼脸花 尤其早晨第一次开机 就这样 后面预热了 就好了

网友:
进系统之后还是一样的吗,如果只是鬼脸花,刷一下BIOS

网友:
外星人 花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是开机花还是进系统花。

网友:
测量下屏上面的阻值,应该有一条信号线开路或者阻值偏大呢。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玩游戏玩坏了,另外可以测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