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维修一栗

楼主(2017-12-27):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待修机,联想E40,询问得知不开机。既然不开机就拆吧,快速脱掉它的外衣,裸板闪现出来。
正面
反面
观察外观有无损坏,断线,有无焊接过,有无进水,发霉,电容有无鼓包,漏液,再看看有无缺件。虽然步骤不多,但这些步骤却很重要,以免给后面的维修造成不必要的绕弯。

初步检查后看看板号是广达的GC5
心中暗喜,图纸大大的有
在上电之前一点要仔细检查,对初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也能规范自己维修的流程。这对以后的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初步检查:我一般先打各大公共点的对地值,待机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充电电路。都打上一番后阻值都在400左右,没有问题。
下一步检查电感二级体值,阿林老师说过只要电感的二级体值不为零就放过它吧,不过总体来说都有100以上,只有桥的供电电感二级体值要低一些,在50-100之间,这是我的经验总结,也许有错误的地方,我会在以后的维修过程的纠正过来。也希望广大的维修大神们能贡献出自己的维修小经验,这样才能在CHINAFIX维修之路上走得更远。
继续修板
一切准备工作后,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短路)就准备上电,第一次上电之前把所有负载都取下来上电,安全。
接好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有0.001A,接着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问题浮现(无触发)
还是一步步来先测量有无公共点电压
公共点19v 正常
看是小电流公共点还是大电流公共点
测量PQ G极有7V 也没问题老铁
大公共点已正常,那又继续往前查,我想了想直接看看待机的5v有无输出
表笔一挫,果真没有5V的待机电压,问题基本浮现。

待机芯片为ISL6237
先看看待机芯片的VIN 6脚有无电压,表笔上去 19V 出来正常。
再索性看看5vLDO有没有,立即测量7
7脚有5v EN_LDO也是正常的
那只有把问题集中在PWMEN开启了
实际情况是PWM无输出,EN应该是没有的
查了半天EN,感觉自己好像有点进胡同了,还有那没考虑到。

正在沉思之时突然想起基准呀,基准没测,我这脑袋被焊锡丝熏的......
果断测量ISL6237  1 电压0.7         V,问题基本锁定,但芯片这么多,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关联,芯片类型也多,也不可能个个都记住,所以看芯片手册。

找了一圈发现没有这个手册,只有一个ISL6236的手册
看看引脚定义与ISL6237的差别
ISL6237  5  空脚        ISL6237   20   空脚
ISL6236  5  VREF3      ISL6236  20   SECFB

其他引脚都一样,应该可以使用。
由数据看REF1v才为正常
问题浮现,断电先看看一脚的二级体值为300多,看不出问题根源,因为是板载测试
脑袋中浮现一个字“干”。提起风枪三加五除二,芯片下来,又一次测量1脚的二级体值为0,拿来新的待机芯片也测量一下为300多,问题确定。又一次焊接芯片。焊接好后一定要仔细观察引脚有无虚焊和焊接时掉件。否则会把问题板修成料板就脸丢大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最后时刻也得使用神器一把,示波器上起,测5v电感后端
按下开机按钮。
感觉这个线条是那么熟悉亲切。
上好全部负载,按下开关,奇迹时刻来了,看着电流蹭蹭的往上涨到1.1V时又往下跳变,心里基本有数。伴随着显示屏一黑之后,这是黑暗前的黎明终于到来,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维修时一定要按照芯片时序来维修,否则极易自己给自己挖坑,加长维修难度和时间,迅维有一句话说得好:让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简单的事情重复化。

网友:
学习了  经验经验

网友:
感谢,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学习了

网友:
修得不错!这机器待机芯片坏还不算通病,显卡芯片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整个过程思路看起很清晰,能让新手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