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8586E重复刷写的问题

楼主(2017-12-27):
最近因为修E570,接触到IT8586,以前就买了拓展编程器,又买了离线刷写的座子,和KB9012离线的那样。但是我遇见了一个问题。因为本人并不会在线刷写,所以一直KB9012 IT8586都是离线刷写。但是KB9012可以反复刷写,我发现IT8586就不可以反复刷写,买回来的芯片。第一次刷写进去成功后,再刷一次的时候,校验就会报错。网上搜了下,说要100脚接地就可以,但是我也试了。不行。希望有大神看见了,能告诉下我,IT8586离线状态下,如何处理才可以反复刷写。毕竟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维修的成本。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大神看到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 ITE8586 爱坏得很, 读写多次 就坏没办法, 你看清楚再刷要一次成功最好。。 我上次有一个EC 刷了3-4次 莫名其妙就报废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kb9012倒是刷过,8586还没刷过,看来以后得注意点了

网友:
有些芯片是otp的,就是只能编程一次的。

网友(2018-01-26):
最好是买剪板的才会比较好 或者别人刷好的 不过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而且根据我观察对比 同型号8586在有的机子上信号名称和作用不一样 比如这个EC_ON分别在70脚和8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