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BW更换屏接口

楼主(2017-12-27):
  在淘宝上卖了块驱动板,板号对上,可是排线接口不对,又不想退回去路途遥远,灵机一动,直接拆换过来吧,不管了!下面是拆换过程,是用风枪吹下,洛铁焊上,配合刀片!如图!

网友A:
换个屏线也可以呀,,,,,,,,,,,

网友B:
这个可以有的,维修感觉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线也可以呀,,,,,,,,,,,

懒得去找了,直接摆在面前有直接做就行了,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的,维修感觉最重要的!

维修焊接技术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学好焊接!

网友C:
这个不好吹下来,接口搞不好变形了

网友D:
风枪不会把屏线座吹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不会把屏线座吹熔啊?。。。。。。。。。。。。。。。。。。。。。。。

看你技巧,你使劲吹一个位置肯定融掉,要看你手法吧!

网友:
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学习学习想

wjp0880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吹的技术一流,学习吹吹吹。。。。。。。。。。。。。。

网友:
想学习   学习    大神求教     求赐教

网友:
刚刚接触显示器学习学习

网友:
风枪吹不会吧接口吹坏吗,我一般拿BGA吹的 安全点

网友:
好想法!有思路!有胆识!是个大才!

网友:
换条屏线比换个屏线口快跟没手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吹下来,接口搞不好变形了

肯定不能对着吹啦,一般都是吹下面的

网友:
用卫生纸沾水拧干铺在屏接口处可防止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