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加电短路 跪求

楼主(2017-12-27):
vcc_mian电路短路  烧不出来  拆了电源  还是不行   跪求方法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也没有搞定!!!!!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逐个电阻撬:jingxia:,

网友:
5伏,20a电流,铜板板都可以烧断,何况是块电路板

网友:
查电子开关以前的main电压。。。。。。

网友:
一般是WiFi左边的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一般是WiFi左边的滤波电容短路。。。

电路图

网友:
大电流最好修了!好好查一下点位图,看看哪里短路了,扣电容就可以

网友:
搞好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