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这个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7-12-27):
换了两套驱动板个屏线还是这个状况,是排线的问题吗还是?
问题
驱动

网友:
三星笔记本屏吧,修不了了。。COG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一下主控芯片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维修了,有可能是行场同步信号的芯片坏了!!!

网友:
折磨一下自己吧。测一测TCON板上的不同供电电压,有示波器还可以看一下CKV,CKH,STV,STH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