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plus12v短路

楼主(2017-12-27):
插上cpu供电就短路不接可以通电..测量上管坏了.以防万一上下管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开机短路.cpu供电管理芯片换了一样短路.求老司机给点思路

网友:
这款主板,12V短路百分之九十CPU也烧。我遇到太多,华硕坑人

网友:
烧鸡打法烧鸡打法烧鸡打法烧鸡打法烧鸡打法烧鸡打法。。

网友:
更换CPU试一下,不会是CPU 挂了吧

网友:
CPU也要换一个 ,有可能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