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 2.2

楼主(2017-12-27):
技嘉H61M-DS2 REV 2.2 没有VCC SA。开机掉电。Q13 LM324都有换过。
请问大家还有那部分电路坏会导致这个电Q13的G级电压不正常 ,开机就
掉电。有时候能正常显示。然后就自动断电。Q13G级8.2K之前阻值不正常
有换过,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都没找对地方,这个电路一般是运放前端出问题多,就是那个10脚的VSA_REF,由一个三极管控制此信号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找对地方,这个电路一般是运放前端出问题多,就是那个10脚的VSA_REF,由一个三极管控制此信号开启

真准呀。刚刚修好。就是个电路的问题。里面一个22K的电阻变小了0.5K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测试过吗

网友:
测量一下r26,r28的电阻,这两个电阻容易不好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主板图来看看呢。。。

网友:
技嘉主板就是这种小电阻问题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修好了吗

网友(2018-05-23):
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板子的图,根本找不到,,,,,,,,,,,,,

网友:
直接找REF电压,一般链接有一个开关电路,两个三极管。直接拆了搞定

网友:
手上有几块技嘉h61的板子,问题太多,真怕修了。小三极管总出问题。

网友:
楼主得到答案了, 小小白就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