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最近开机很慢,重做系统好不了二天!求解!

楼主(2017-12-28):
台式电脑最近开机很慢,重做系统好不了二天!求解!  有时还报错如下图!请大神翻译下!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系统也做几次了! 重做系统后第一天都快的很,什么都正常,过了二天后,就不行了,开机慢要几分钟才能进系统 ,进去了也能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8-2-1 17:29):
硬盘一个扇区废了,换了一个硬盘解决!

网友:
补充下:上图报错后,等5分钟左右,还能自己进系统!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  不行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百分90是硬盘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换块固态硬盘再装,保证快得飞机一样,有时间去研究这个,还不如斗斗地主呢

网友:
                   我也感觉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个典型的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坏道,sata连接线换一条看看

网友:
这不是检测硬盘的吗  我建议检测一下硬盘  有条件直接换一个 最好把数据线也换了

网友:
检测硬盘看下,要是硬盘没有问题那就加一条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系统重装2次还这样 明显跟系统无关  换个硬盘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硬盘的问题了,我以前也遇到过,每次开机都会这样,你也可以试试用坏道修复的修复下!不过换硬盘是最好的

网友:
你在重新分区看看把BIOS的启动改成传统模式关闭预装win8分区表转换成MBR格式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吧,这种问题也发出来

网友:
换个硬盘不就结了吗 ?干嘛这么纠结,新硬盘1T也就260,硬盘这种东西这么精密,出问题了什么毛病都有的

网友:
楼主没有考虑过硬盘的问题吗 装完系统还慢就应该考虑硬盘了

网友:
这个界面是硬盘自检界面        看到这个界面硬盘差不多要不行了

网友:
你可以重新分区下试试,还不行,你的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