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3.0反复重启不开机

楼主(2017-12-28):
技嘉GA-H61M-DS2 3.0反复重启不开机,谁有BIOS啊,上传一个,在官网下了好几个刷进去有的不触发,有的重启时间更快。

网友:
把两个BIOS调换下位置试试,保证能好。用它原来的BIOS

网友:
技嘉官网下载一般都可以,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怀疑是slps3掉电引起,我遇到几台都这样。有波吗

网友:
技嘉官网BIOS一般刷了可以,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BIOS没事的。我前几天也修到了块这样的

网友:
去技嘉台湾的官网可以找到,http://www.gigabyte.tw/Support/Motherboard